ATX电源问题

楼主(2012-03-27):
请问各位高手,我这ATX电源,紫5V正常,绿线只有4.2V,没短接绿线,494第四脚,也是0V,黄线有2.3V,橙线有1.3V,为什么呢,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
测494 12脚电压换494 339 查周边元件

网友:
494 12脚是18.7V,494和339都换过了,问题依然,绿线到494 4脚跑了下,绿线4.2V经一个电阻后,变成5.0几V,再过一个电阻后,为OV了,那个电阻是好的

网友:
4脚0V  8   11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8脚和11脚都是1.63V的

网友A:
查494的4脚相连的50V小电容和二极管,494的8、11脚相连的推动三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494的4脚相连的50V小电容和二极管,494的8、11脚相连的推动三极管是否正常

50V 的小电容正常,494 8、11脚连接的三极管也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V 的小电容正常,494 8、11脚连接的三极管也正常的啊

短接绿地后二只推动管的电压有几多,主开关管三脚间的电压是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