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各位师傅速速围观。

楼主(2012-03-27):
收到一个ACER 945G-M6的板子,复位常亮,无CPU供电,内存1.8v,南桥3.3V ,1.5V,北桥1.44V,CPU上管D极12V,主供电芯片ADP3181 VCC12V,EN1.15V,VID1-5分别是1.14,,0.10,1.14,  1.14, 0.10.  ,4个 副供电芯片为3110K ,BST 10.06V  ,VCC 11.14V ,经测PWM电压 ,1,  1.81V,  2     .1.83V    .剩下两个为0.    上假负载   ,VTT1.2V,PG0.45V。 主副供电已换过,无果。各位出出主意。下面上图,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高手呢?  在吃饭吗?

网友:
两个PWM为0是怎么回事?主副芯片换前换后都有两组为0吗?确保你换上的主芯片是好的,交换副芯片的位置看看有没有发现。

网友A:
是的,芯片位置也换了, 和原来一模一样,主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两个换上去之后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芯片位置也换了, 和原来一模一样,主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两个换上去之后情况一模一样

在线和把芯片拆掉后打打值吧,看看有没有发现。

网友B:
CPU无复位,得查PCI15#有没有复位。如有,查北桥供电、时钟、POWER、PLTRST是否正常。如无正常,得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无复位,得查PCI15#有没有复位。如有,查北桥供电、时钟、POWER、PLTRST是否正常。如无正常,得查南桥

这个哥们,您是来灌水的吧,我说的是无CPU供电

网友:
这个复位灯常亮的故障维修方法的

网友:
建议你  看 下 北桥 周边的供电       那几个场效应管 最容易引起      没复位   实在不行的话 刷一下BIOS

网友:
CPU座子是针脚的吗还是珠子的,珠子的话加焊下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