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N723掉电求助.

楼主(2012-03-27):
已经测过板上所有的电感电容 MOS管 都没有短路. 充电正常.但一按开关就掉电. 然后连待机也没有了. 只差没有去做桥了.遇到这样的大家还有什么方法去判断哪里短路了. 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实在没办法再去做桥.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电容容量不足吧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掉电啊  说的有点不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