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单桥MCP67M-A2 更换后不亮的通病

楼主(2012-03-27):
  前些天刚修了一台V3000(V3805AU)单桥的本本  送修时加电无显 电流在1.2A左右跳动,首先不用说了先简后繁,换了内存无效,接着换了AMD的CPU (这U经常坏,所以维修的同学都要备一个好的以便测试用) 更换CPU后还是一样 测量各电压都正常,按通病处理 加焊MCP67M-A2 (注,这芯片对温度很敏感 稍不注意就挂了,所以温度比平时略低了3-5度)加焊完加电电流有所上升达到1.48-1.52A跳动但还是无显  于是果断的取下重新植球再做次BGA 不过心里基本上确定芯片应该是坏了 也没报什么希望了,BGA做回后加电 久违的HP LOGO出来了,心里暗喜啊。于是三下五下全部装回进系统用鲁大师加压测试 感觉温度还好并不算高,大约57度左右 当然是加了铜片并且把风扇改成常转了 这是必须的否则估计出来了门就要挂了 可好景不长没二天客户又送回来了 说是进系统的时候死机了 唉,订了片全新升级版2010年下半年的MCP67M-A2 花了250。00 做完BGA后很顺利点亮 鲁大师测试发现温度还真是低了好多 交客户用到现在也没返修 看样子还得全新升级版啊!这些都是前话。
  今天又来一台V3000单桥的机子 送修时开机一会儿掉电,再开还是一样,为了确定是MCP67M-A2的桥问题,直接加焊了一下,发现不再掉电了,当然加焊前换了CPU还是一样。这下可以肯定是单桥的问题,必竟不能盲目换桥 再说这桥也不便宜。于是下了桥换上一片全新无铅的上去。于是满怀信心的开机。电流只上到0.9-1.0左右就不动了,汗。以为是我BGA温度不够没做好,于是直接下了重植有铅(这时会有朋友问为什么不再加焊一下,凭我多年的BGA发现加焊有时还不能完全保证焊好,具体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事实上是碰到过。)第二回有铅温度做回再开机 心想这下肯定没问题了,还是0.9-0.8就又不动了 还下降了点 再次汗一下。冷静下来,想想前后,看看芯片周围,弄掉元件是不可能的 做BGA一直是很小心。首先在修前可以确定是单桥的问题,为什么换了全新的桥会这样?上论坛查看相关信息,发现好多朋友碰到我一样的问题,换了新桥也出现点不亮。真是头痛。
       于是把主板放一边,凉了几天,也算是冷静冷静。今天把主板再拿出来,再次果断的下了桥,把原来一片确保好的桥再重植做了一遍(怀着侥幸心里,那片新显卡有问题吧)但结果还是一样,开机再次降到0.67-0.72,难道是CPU座不对?应该不会的 做BGA的时候座子上面我都加了铜铂纸的 量了一下CPU的供电只有0.9V 正常应该是1.1V这样  CPU没正常工作 所以电流没有什么大的跳动 导至原因很多,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换了几次了排除掉,想想要不是CPU供电芯片虚了?这芯片在背面的 但我底部温度并不高,看看四周焊点也不象虚焊 ---------------关键时候到了,突然奇想BIOS会不会出问题,于是动手下了BIOS芯片 宽体8脚的 读出里面的程序看了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于是直接刷了一个新的V3000单桥BIOS程序 ,焊回开机,NND。看到电流0.6-0.8-1.12-0.9-0.78-1.46-1.25-1.56  当然这只是凭记忆的电流走向 心跳的时候来了 屏突然亮了,久违的LOGO出来了。呵呵,其实看到电流跳变我就有感觉了。
      再些,论坛上那些和我有同样经历的朋友,也是确定桥问题但换了桥后还点不亮的朋友们,你们刷一下BIOS试试。

这里给朋友们发一个V3000 MCP67M-A2单桥的BIOS和图纸。供参考。绝对好用。

网友:
v3000 已经修通了吧 其实没啥

网友:
谢谢楼主啊,,
bios的故障,,能出这么多现象啊,,

网友:
怎么BIOS  会坏呢 ?   你有没有放电试下 啊

网友:
做BGA的时候就肯定下了电池的啊 要说自然放电也放光了

网友:
下次也试试

网友:
CQ系列倒是碰到过BIOS坏的,DV系列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MCP67M-A2
250  测试的吧?  我记得全新的价格好像300多的吧!反正不怎么好收钱 毕竟芯片贵!

网友:
这玩意一般都是加焊重做不好就换板了,修这主板成本太大了。。不赚钱你修来干啥?自己用的还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我碰到的是DV6000单桥的,换上新的就是不亮,但是装旧的能亮!这个应该就是芯片的问题了吧?

网友:
不知道我的一台清华同方,MCP67MV-A2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换了块新的也点不亮,换上旧的反而还亮了,基本可以确定不是新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晕 今天也碰到一台  跑到1.2就不跑了  而且不显 跟你说的不多  打了三次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
确保全新的 250.00 深圳我上家拿的 正宗 合作了几年了 芯片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