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0MR认不到声卡

楼主(2012-03-27):
先换声卡芯片故障依旧然后换啦南桥还不行   有高手亲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一下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啊,论坛前几天还有人发维修声卡的经验,讲的很详细,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要查条件啊,不要动不动就换

网友:
可以先下个官方声卡驱动不行在拆机查条件嘛 要一上来就换弄不好故障会扩大的

网友:
不会是COMS里禁了吧

网友:
先查下工作条件。

网友:
对的,一定要先查工作条件,动不动就换桥,有风险,搞出二次故障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