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跑码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2-03-27):
      今 天是从学校出来实习的第21天了,我现在最怕修的板子就是不跑码,今天一下子来了三块不跑码,我快疯了。。两块是杂牌。一块是富士康775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主板上印刷着六个型号,但一个都没有打勾)。、测过四大供电,正常,CPU复位也有。压桥压CPU座也试了本来想刷bios但是不知道主板的型号,。。。。各位有经验的讲讲吧。。碰到不跑码的该怎么修。。PCI。PCIe.IO,Bios。CPU,IDE。时钟的复位都有。。

补充内容 (2012-3-28 19:56):
成功了、、、、、29楼解决方法

补充内容 (2012-3-28 20:05):
成功了、、、、、29楼解决方法

什么答案在29楼??你的那个是什么答案??人家说的你没做好,你做出来的问题,自己解决了就是答案????鄙视,,,真正答应在2楼。。

网友:
刷BIOS吧  亲

同意

网友:
富士康的一般底座空焊的多,还是就是精英的板子,CPU底座是最大问题

网友:
加焊桥    刷BIOS

同意楼主: 3.7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网友:
压桥是用手压的吧,供电都正常的话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A:
供电 刷BIOS 加焊   不行放生吧。抄的是卖白粉的心,收的是卖白菜的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 刷BIOS 加焊   不行放生吧。抄的是卖白粉的心,收的是卖白菜的钱

客户拿过来三块板,一块都搞不定,心里过不去啊,,

网友C:
如果你真想修好,先测U座,假负载;再打AGP或PCI-E的三大总线,内存总线,南桥,当然这得在刷BOIS前,你说不知富士康的型号,这是不不可能的,请仔细查看再刷;
如果还不行看看外设,查外设健康程度。一般能解决,N的容易虚焊。再加焊,如还不行,放生吧

网友:
忘记了,杂牌请查同芯片架构的公版BOIS

网友:
复位全了,就刷BIOS,加焊桥

同意楼主

网友:
说起来真够闹心的,我还有一块没修好呢,现象跟你一样,我那更倒霉,搞着搞着时钟芯片供电都没了,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真想修好,先测U座,假负载;再打AGP或PCI-E的三大总线,内存总线,南桥,当然这得在刷BOIS前,你说不 ...

915g7mh,915p7mh,915gv7mh,915pl7mh,915gl7mh,910gl7mh 写了六个,前面都有有白色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网友:
                刷BIOS 加焊 ( 最好是测一下北桥     的工作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15g7mh,915p7mh,915v7mh,915pl7mh,915gl7mh,910gl7mh 写了六个,前面都有有白色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去富士康官网看看,或者百度这六种主板,看看图片就到底是哪一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拿过来三块板,一块都搞不定,心里过不去啊,,

唉 咱俩处境差不多啊

网友:
先测U座,假负载;再打AGP或PCI-E的三大总线,内存总线,南桥,当然这得在刷BOIS前,你说不知富士康的型号,这是不不可能的,请仔细查看再刷;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富士康官网看看,或者百度这六种主板,看看图片就到底是哪一种了

富士康官网上能下bios吗?求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915g7mh,915p7mh,915v7mh,915pl7mh,915gl7mh,910gl7mh 写了六个,前面都有有白色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这个还不简单,你在百度图片搜索里面搜富士康915,从图片中看看哪款和你那个长得像不就知道型号了?
我感觉你这款是富士康915GV7MH-S,你搜搜图片和你那个像不?

网友:
我也有一块富士康的大板915P7AD-S不但不跑码,连码都不显示,正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既然电压时钟复位PG什么的都正常就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