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高手进 这是怎么回事 怎样解决

楼主(2012-03-27):
  bios刷了  同样的板子 拿了个bios换上 还是这样     就是卡这里  不前进了

网友A:
貌似硬盘问题~

网友:
转贴://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1d051e65e210c039
ESCD是“Extended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的缩写,意思是扩展系统配置数据,实际上就是BIOS保留的以前的设备资源分配表。当我们插入一块新的扩展卡时,因为新板卡要占用系统资源,这时就可能会与以前的资源分配表产生冲突,系统在工作时就会表现出不稳定或错误提示。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对BIOS的某些选项进行调整。比如,将此时可将 “Reset Configuration Data”(在某些主板上也被称为“Force Update ESCD”)此选项设为Enabled,让系统在再次启动电脑时BIOS重新为所有扩展卡分配系统资源。不过在某些主板上,这个选项被设为Enabled 后,下次启动时又会自动变回到Disabled。还要注意一点,因为ESCD更新数据是存储在主板的BIOS芯片中的。如果主板上的BIOS的FLASH功能被设置为DISABLE时,系统就无法将更新后的ESCD数据写入FLASH芯片中,所以每次都会出现“UPDATING ESCD.....”这类的提示信息
   由于你刚更换了主板电池,所以开机的时候BIOS会自动更新ESCD。这种情况并不会每次都出现。如果希望强制更新,可以开机时按DEL键,把BIOS设置项“PnP/PCI Configuration”中的“Reset Configuration Data”一项设置为“Enabled”,这样下次开机的时候系统就会更新ESCD。

网友B:
r把硬盘拔了试试...

网友C:
直接进PE试试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D:
都到这个地方了,拔了硬盘没?

网友:
自检不过去 按照3楼说的试试啊

网友:
没碰到 过!把BIOS复位下不行吗?

网友E:
       一般是拔了所有外设,比如硬盘,光驱,有时光驱坏也会卡在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硬盘问题~

这是没有任何外设情况下的截图 加硬盘也白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r把硬盘拔了试试...

这是没有任何外设情况下的截图 加硬盘也白费

网友:
看看是不是什么外设引起的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进PE试试

根本不引导怎么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到这个地方了,拔了硬盘没?

这是没有任何外设情况下的截图 加硬盘也白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拔了所有外设,比如硬盘,光驱,有时光驱坏也会卡在这的。

这是没有任何外设情况下的截图 加硬盘也白费

网友:
还有其他好主意吗

网友:
BIOS有问题,不是坏了就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
老式主板爱出这个错误 现在主板几乎没见过 好像提示不能写入主板的信息

网友:
冒似华擎的板就喜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放电!然后,看下比bios有没有什么设置!如果没有,就在刷刷bios吧!实在不行,就干南桥吧!可能脱焊了

网友:
建议按照3楼的步骤操作下,,,

网友:
ESCD好像 是主板软起成功后生成的临时文件,现在亮机了,说明没什么致命性的错误,你bios既然刷过了,就为主查外设部分(网卡声卡,pci等设备)希望楼主尽快解决,修好要说明是那引起的哦……

网友:
这可能是你主板上有个跳下按开关是检测设备是否有改动的设置,吧跳线插上,或者换到两外一边

网友:
能试的基本都试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