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单条内存槽显示

楼主(2012-03-27):
今天、来了一台联想旭日401M的机器、上槽有显示、下槽没显示、我先加焊内存槽、不行!拆出来、加焊北桥、老样子、再换没显示、再换有时有显示、可能是没焊好、拆出来看有些点没溶、在换、保证焊点全容了、但还是没显示、准备再换一个不行就算了!

网友:
先打一下插槽的阻值,再看看排阻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A:
那只有把北桥去掉,看看是否掉点,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把北桥去掉,看看是否掉点,连点

没有掉点!

网友:
楼主手工不同凡响

网友:
清清槽子,查查槽子到北桥的电路,更换北桥,

网友:
楼主的头像真恶······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我又换了一个、妈的还是没显示、在加焊一下、*脏话*、好了装机、装系统、*脏话*、死机

网友(点评):
脏话不要紧,能修好机才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