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 DLP-400A 接主板风扇转一会就停

楼主(2012-03-27):
一款多彩 超霸节能版(DLP-400A)电源电路版无烧迹象,电容无鼓情况,5VSB,绿线均有5V电压,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各路输出正常,挂两个硬盘也没有事。但是接主板开机后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接其它电源,主板能正常启动,排除主板问题),电源是DM311+TL494+WT7525的方案。手上没有这方面芯片的资料,请高手指点测修思路,谢谢

网友:
  电源难修 换电源吧!

网友:
这个电源看故障应看作负载能力弱来修吧,不一定是芯片有问题,先查一下大电容、待机5VSB的滤波。看一下电容有没鼓起

网友(点评):
今天才修了1 个能启动不开机(检测卡显示0故障)电源故障,结果换了1个2200uf/16v电容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同意,CPU显卡才是耗电大户

网友A:
两个200V 470UF的大电容检查了,没有问题,5VSB的两个1000UF 10V的滤波电容也无问题。维修陷入困境,有没有大师指点

网友B:
换电容。分压电阻。

网友A:
今天把次级各路输出的滤波电容都拆出来一一测量(用电容表),全部完好,还换了5VSB的整流管1N5822,故障依旧。维修再次陷入困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分压电阻。

大电容是好的,两个电容都是150V电压,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把次级各路输出的滤波电容都拆出来一一测量(用电容表),全部完好,还换了5VSB的整流管1N5822,故障依 ...

那个电源用了多久?有没超过二年,你用电容表测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有些电容用了5、6年用电容表测其容量还是正常的,但其充放电能力已经很差了。直接换新的省得怀疑。主开关管的BE间电压是否相同,有几伏?(这个是主开关管间的小电容的好坏判断  -0。60V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源用了多久?有没超过二年,你用电容表测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有些电容用了5、6年用电容表测其容 ...

电源应该用了一年以上了。电源短接绿黑线,各路都有输出,最多时挂了3个硬盘做负载,这样是否可以判断主开关管是正常的?我是新手,操作上不知道怎么量主开关管BE间的电压(之前直接用红,黑笔接触开关管的B,E脚,立马放礼花),请高手指点。

网友:
学习中,有了结果一定要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应该用了一年以上了。电源短接绿黑线,各路都有输出,最多时挂了3个硬盘做负载,这样是否可以判断主开 ...

用硬盘作负载有点小了,一般我是用摩托车的前大灯泡(12V/35W、6V/25W2个)作12V、5V的负载,测试正常后再上主板测试的。负载弱不一定是主开关管问题,有时因为电容的老化、损坏或其它元件损坏引起反馈不正常,使494的3脚工作电压不稳定导致494的8、11脚输出不正常,进而负载出现问题。新手测高压热地还真有点危险(我以前是戴上手套、手在发抖地一步一步测量,测了几次没事手不发抖了,才不戴手套的),小心计还是直接换了新的50V1-10U小电解电容好了。主开关管带电测量数值看我以前的帖子里就有

网友:
我觉得是负载不够。还是要换电容。

网友:
维修新进展:受“雷动九天”用12V35W摩托车大灯作负载的启发,今天找了一个摩托车大灯作负载,电源立即保护停止。心里那个美滋滋啊,终于给我找到问题所在了。立即拆下12V的整流管MBR20100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测量,正向两个值都是0.2,反向无穷大。不知道是不是好的,不管它了,明天去买个新的换上。

网友:
今天换上新买的MBR201000整流管,接12V/35W灯泡电源依旧保护停止。没有检修思路了。

网友(点评):
拆下的整流管是好的,你单接12V多数会触发保护(电源比较新或功率比较大的才会不保护),应同时在5V接上灯泡就可以正常带载测试了。看一下“nanjian3111”或我和其他人的帖子关于负载力弱的维修会对你有启发

网友D:
查取样电阻变值了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问题电源也没解决好!!盼望楼主电源早日修好.
听说是取样电路有问题!!但是我不懂那部分电路.

网友:
楼主万用表不太会用吧。。测B、E之间的电压,直接黑红相连。。还是买本电路基础吧。
是分别用万用表的红笔,接B、E两点。黑表接地。测高压区的管子接高压地,低压接低压地。
我是这样测的。

网友:
负载不起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取样电阻变值了没有

取样电阻怎么找?

网友:
看贴说5V是用6V/25W的灯光作负载,不知道在哪里有卖?

网友:
随便问一下:
1.开头管1035的脚定义和参数,还有电源启动后各脚的正常电压值
2.两个推动管各脚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200V 470UF的大电容检查了,没有问题,5VSB的两个1000UF 10V的滤波电容也无问题。维修陷入困境,有没 ...

这个电容测不出好坏,直接用25V1000微法的电容换下!

耐压10V就足够了,靠用电容表的测量来判断百分之八十的电源是修不好的!

网友:
初级两个大电容容量减小一样会负载能力下降,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
今天接了1个6V15W的摩托车大灯做负载,电源也保护了,估计问题不在次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唉。。。

网友:
这个电源在12V输出的小线圈下有个电阻烧了就会这样,注意在后级输出的线圈下面,很隐蔽,仔细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