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内置喇叭时响时不响

楼主(2012-03-27):
接到一机器,故障是内置喇叭不稳定。外接ok
这里说的不稳定是机器用着用着,内置的喇叭就不响了。我把机器拆开,量喇叭的阻值,没异常。米遇到过这样问题~~~
上图,哪位师傅和我说下需要量哪些测点。

附上G460图纸,有需要的同学可以用下。

我打算换个喇叭试试~~~~~~~
猫了个咪的,附件上传的真慢~~~~·

另外机器刚开机时候,喇叭正常。用一会就不响了。。。。。。
耳机接口是一个单独的板子,用线连接起来。我把线拔掉,测试中~~~~~貌似一切正常。大爷的,用了半小时后,内置喇叭就不响了~~~~·

网友(点评):
耳机接口,,还有系统,,

网友:
换个喇叭试试吧

网友:
换个喇叭试试吧,另外,有波的话,可以打个波

网友:
可能是南桥热了就不行了   南桥控制声卡

网友:
慢慢 查吧,  声卡芯片...

网友:
打波试试!看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喇叭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换掉喇叭。在去插 声卡 到功放的数模转换 线路。如果都无异常 果断换声卡

网友:
感觉是功放问题

网友:
感觉喇叭没问题,问题在功放或声卡芯片上,对照图纸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