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神舟天运Q1000电流上到0.5A反复掉电?

楼主(2012-03-27):
神盘天运Q1000,不插CPU开机反得掉电,开机后电流跑到0.5A掉下来时0.1A然后再升上去,每次掉电的时间大概是10秒钟,反复上电,掉电,如果插上CPU的时候电流可以升到0.8A,插内存与不插内存都是这样,检测种供电对地阻值和电压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过用手摸电源管理芯片APW7108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烫,手头没有可替换的元件,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下,帮助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用假负载测试CPU各项参数的时候,都正常,供电,时钟,复位,不过在测量数据线对地阻的时候,有一个点对地51欧,我通过跑线路,发现这个点从CPU座出来之后,直接经过一个51欧电阻然后接地了,不知是否正常,没有对比的机器。
下面上3张图,分别是主板板号,开机电流,掉电电流,

补充一下:忘记说了,按开机键后,再按开机键不能关机。

网友:
你说对地51欧,那你测测周边的东西

网友(点评):
从CPU座出来后直接经过一个电阻,电阻的另一端就接地了,没其他的。

网友:
情况应该是没过内存,主查NB 跟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是CPU没过

网友(点评):
难道是CPU坏了?导致反复检测掉电,而不插U也是这情况,是不是这种板子就这样工作的啊,反复检测CPU?

网友:
你是插不插CPU都掉电么  你在上电的时候迅速查查各项的电压是否正常  你这样可能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掉电的

网友(点评):
好的,明天再详细查查电压,今天在查CPU工作条件下时候,发现都出来了,就没查其他的。

网友:
是啊  测测各大电压

网友:
重点查CPU的工作条件,VCORE,CPURST#,CPUPWRGD#,VREF 0.7V,VDDA 1.5V,用示波器测量ADS#有没有波形,CPU到北桥,南桥的数据线。你说的数据线接到电阻下拉,可能是你假负载没用对吧,51欧的一般是补尝电阻

网友A:
用内存假负载测试一下,可能没有识别到内存。

网友(点评):
内存各项条件都满足。

网友:
这是假负载测试点的位置,只有这个点感觉与其他的不一样。

网友:
有的机器不上CPU就会掉电的。看时钟有没

网友:
CPU和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问题,除CPU有一个地址线不清楚阻值外,内存数据地址时钟VREF都是正常的,供电和对地阻值都正常。手头没有电路图,没法细致检测了,请问哪位朋友手里有神舟天运Q1000的电路图帮我传到邮箱(43564359@qq.com)一份吧,谢谢。论坛里没有找到电路图。

网友:
请教哪位朋友手里有天运Q1000的图纸啊,帮传一份,我在论坛里没有找到,谢谢了。

网友(点评):
cmos电池2,98V都是正常的。

网友:
今天用波波打了几个地方,不太会用,感觉有的地方的波型有点乱。不知是否代表问题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内存假负载测试一下,可能没有识别到内存。

系统总线是3.3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