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0 怪毛病

楼主(2012-03-27):
插电就自动开机 进系统就关机 RTC电路应该没问题 电池电压正常 量到开关电压被拉底 经过一电阻到IO IO有程序啊 不敢换啊 不知道谁碰到过没 哪位大狭指导一下啊

网友:
如果IO有程序的话,千万要找同型号的IO换。。。

网友A:
是什么样的开关?是不是开关坏了?你换个io又怎么了?大不了你再换回去。。。这么点底气都没有还敢修笔记本?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开机开关微短路了 造成通电自动触发开机  然后继续短路造成自动关机

网友:
我的开关 我多断开过了 不是开关的问题哦

网友:
有程序的IO啊 找不到一样的啊 哎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样的开关?是不是开关坏了?你换个io又怎么了?大不了你再换回去。。。这么点底气都没有还敢修笔记本 ...

有程序的IO 你换其他的有用吗
关键是时间紧啊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程序的IO 你换其他的有用吗
关键是时间紧啊

有用没用你换换才知道。。。

网友:
IO 引脚是不是被拉低了 如果是  换IO 很简单的故障  肯定是EC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