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接到一台HKC液晶显示器,故障显示白屏

楼主(2012-03-27):
今接到一台HKC液晶显示器,故障显示白屏,换通用驱动板,也是白屏,测屏的电压,瞬间有5V,再测为0V,就是按开关的时候才有电压,白屏过后就没电压,求助!!!!

网友:
看看屏保险断了没,然后在看看屏上的电容是不是短路了,如果都没有那就放弃了吧~就算你找到问题了也没配件去换~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上电路有问题了.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什么样的屏..现在HK用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组装的屏了..

网友:
应该是给屏供电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别修了,找不到配件

网友:
修不好  可以卖给我.我收

你收坏屏吗?怎么收?可以加我QQ2002085

网友:
主要查屏供电电路

网友:
开机时有电压,看样子是驱动板保护了,屏上可能有短路,检查一下

网友:
看这情况不太像保险的问题,估计是屏电路的事情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哦,主要查驱动板给屏供电的电压。

网友:
慢慢查吧,这个应该还有机会。

网友:
查屏的电路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呀

网友:
来学习下,顶一下,多学学楼上各位的意见,希望上面的回答对提问者有帮助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单独5V电压    烧出来!!

网友:
听起来不是屏的问题应该是驱动板供电路有问题 !今天修了个三星的显示器白屏插上屏线5V就没有了 后来直接才1117上接个5V飞线过去OK! 正在测试中

网友:
屏供电后极有问题。。。用5V电压烧一下。。。

网友:
量一下屏供电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会不会电源那里出问题了 供电不足

网友:
不会是屏坏了吧,测测屏供电吧

网友:
屏上的电路坏了,一般没有件换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专业修瓶亮线 亮带 如果楼主屏的图发来我可以给你指导下 屏电路其实理解了也和简单的

网友:
电源不良也会,测5v对地短路吗

网友:
一般是屏电路故障,配件也难找,我们一般屏电路故障都没有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