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宽屏在黑色画面时自动黑屏,转到白色画面一切正常

楼主(2012-03-27):
修到一台长城液晶,在浏览网页 一切正常,到有黑色低的画面是就自动黑屏了

原因是电源16v100的电容,容量减小

正常电压在5v,黑色底画面时。为4.6v 白色画面时为4.8v,所以能勉强工作,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沙发了,等待结果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电容表

网友:
有这事,黑白画面会导致电压变化!

网友:
学到了点。。。

网友:
电容有明显的鼓包,漏液吗?很惊奇楼主能从茫茫电容中,知道这个16v的电容不良了。

看外表根本就看不出来,量电压时、电压有跳变

网友:
看来,买个电容表有必要!!

网友:
一般懒得查就直接改个通用驱动板了

网友:
一般的数字表都有那 功 能的

网友:
楼主不错嘛!电容还能测出来

网友:
这个能测出来真不容易。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测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也是经验 一例 学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