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诊断卡代码55故障机维修

楼主(2012-03-27):
最近先后碰到两台诊断卡故障代码55的联想机器,一台是联想F31A,一台是E43L,两台机器的共同特征是挡55不亮机。

网上查关于55代码的说法,很多意见是指向南桥或外设。

先接修的是F31A,之前先仔细看了USB供电和接口,发现其中一路USB供电转换芯片明显有烧焦的痕迹,取掉,再测试另外两路,阻值正常且一致,上电后USB接口也有正常的5V供电,故障代码仍然是挡55,无奈,先刷了一下BIOS,无果,接下来就开始拆读卡器芯片,网卡芯片,声卡芯片,拆完了还一样。没办法,换南桥,换完南桥还是挡55,没脾气了,先扔在一边。到星期六的时候比较空一点,就想到把另外两路USB供电转换芯片给拆了,结果拆完USB供电转换,机器居然就亮了。长一经验,挡55跟USB有关,可明明当时都量到供电正常了啊

今天又接一E43L,电流有跳变不亮,上诊断卡挡55,果断的检查USB接口,发现有一只U口的塑料件已经没有了,数据线已经碰到了金属壳,拆掉USB接口更换之,修复。

长经验了,挡55,检查USB,供电,数据线一个不能少

网友:
只能说还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f31支持诊断卡?我还不知道。。。我修过的都是显卡门。。。哈哈

任何机器都支持诊断卡。。飞 诊断卡就可以了

网友:
F31显卡坏的多,不用管什么55不55的了,两台都换显卡

网友:
55代码是USB控制器不过。

网友:
口,发现其中一路USB

网友:
USB不过,就南桥也不过

网友:
请问下你用的是哪种诊断卡?

网友:
实用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过是转换芯片的oc#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55 USB 的几率大啊  修道好多了联想的和IBM 的差不多 都

网友:
OC#信号异常引起的挡55

网友:
市场上的诊断卡基本都行,因为广达的MIMI-PCIE接口大多布置了LPC信号线,方便维修。另一家不是大众就是志和。其他家没有一家。不过也他们内部专用的诊断卡,市场没有得卖。

网友:
选牌子的买

网友:
还有联想Y430 Y450 G430 G450都修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顶~给力我刚修好R500的,一个USB给拆掉的,开始就是跑55,后面看你的贴,我把背面的一个USB供电拆了,结果开机了

网友:
是啊挡55多数都和USB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