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NB200 档LOGO 之奇怪现象

楼主(2012-03-27):
客户拿来一个东芝NB200 档LOGO,以前修过这种问题都是BIOS问题,于是到东芝网站下了NB200的BIOS,东芝上只有
NB200_PLL20Q_PLL23Q_BIOS_V2.20_for_Windows(适合于销售代码以PLL23Q,PLL20Q开头的机型)(共1部分,第1部分)
,而客户的是PLL20E的机型,刷进去不通电,网上又找不到PLL20E BIOS,而我刷BIOS以前备份了原故障BIOS,于是想先把原BIOS刷回去通电了再说,奇迹竟然发生了,刷了原故障BIOS回去,竟然开机就直接进系统了,关机开机都没任何问题了,机器就这样修复了
刷BIOS
黄炳忠
这机有大电容吗?

网友:
网游侠
严重怀疑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天呢 LZ 你好是幸运

网友:
也许你那个机子恢复下出厂设置就能解决的。。
同意楼主:
5.0
鑫茂电脑
也许你没碰到过这种东芝小本,这种档LOGO是所有键都锁死,根本没有让你恢复设置的机会,包括COMS放电也没用的

网友:
hz9xdn
同意楼主:
应该还原下就可以

网友:
也许压根就不是bios问题,没准是南桥虚汗呢
同意楼主:
1.0
新疆东方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是哪里(虚汗)了
同意楼主:
5.0
weiyusong
同意楼主:

网友:
鑫茂电脑
NB200 档LOGO不是什么虚焊问题

网友:
楼主好运,那个机器修好了有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回来
鑫茂电脑
三四天了,没回来过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不知道BIOS是不是嚎的

网友:
BIOS程序谁有啊?
鑫茂电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800-1-1.html

网友:
刚碰到一台 我先焊一下南桥看看
鑫茂电脑
为何不先简后难呢,刷个BIOS试试看更简单,这款机器因为BIOS挡LOGO是通病

网友:
估计还会返修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了 我烤完就可以了 不动BIOS

网友:
估计是BIOS静电的问题哦

网友:
一般没有找到问题的话,很容易再回来,
同意楼主:
5.0
黄炳忠
同意楼主:

网友:
可可。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样问题,刷bios

网友:
这样也行。。不会是拆机装机就好了的那种吧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但你最好观察一段时间。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吧

网友:
看此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9572-1-1.html
90%是BIOS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也许你没碰到过这种东芝小本,这种档LOGO是所有键都锁死,根本没有让你恢复设置的机会,包括COMS放电也没用的

网友(2012-04-27):
现在手上正由一片呢  南桥换了还是不行 钱是换了个南桥好了  现在返修  不会是BIOS吧?

网友:
修过一台,南桥虚汗了

网友:
很多机器就是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我经常碰到CPU不工作换个CPU就可以了,然后把原CPU装上去也可以

网友:
  楼主好幸运啊。。。听说用软件备份出来的BIOS  用来硬刷不行    有没有人验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