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50 没复位?

楼主(2012-03-27):
今天接到一个B450的机子   插电自动触发到1.1左右 看不出有跳变  简单先量了下电压 都正常    上假负载  测CPU供电 时钟  PG都有  没复位   ,先量了下南桥发给北桥的复位OV   原来是南桥没发出复位  查南桥的条件  供电  RTC 供电 晶振32.768正常 复位正常    还需要别的条件吗?  网上找了个ICH9的时序图  帮看下还需要别的条件吗?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自动上电重启  关不了    应该就能确定是南桥了吧?

网友:
ich的时钟呢?正常不?

网友:
直接压或者换南桥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了!考下试试

网友(点评):
恩 一般的我都先用风枪吹 确定下 这个吹了会没反应

网友:
就打了下32.768  别的没打  觉得 CPU时钟  MINIC1的时钟都有  南桥肯定也有的(汗主要是找不到具体哪个)

网友A:
B450我也遇到几台了,有两台不路码是换北桥搞定的。。只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50我也遇到几台了,有两台不路码是换北桥搞定的。。只是参考。。

那你的是集显的吧?

网友:
lz可以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B:
有些机器插假负载测量不到CPU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机器插假负载测量不到CPU复位。

汗那不至于北桥的复位也测量不到吧?

网友:
擦上CPU再测吧。。。。

网友:
查下整板的时钟有没有

网友:
无复位,看是被后面拉低,还是根本没有出

网友:
PCI设备也会导致无复位

网友C:
楼主,你的B450是独显的吗?我今天正在修这块板,能否把你的独显BIOS用编程器拷下来,分享一下?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PLT PCIRST都没有的话可以考虑换个南桥。不行用切线法断开复位到的地方测是那一路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B450是独显的吗?我今天正在修这块板,能否把你的独显BIOS用编程器拷下来,分享一下?大家交流交 ...

论坛上有啊

网友:
论坛上的是用软件读出来的,不是用编程器拷出来的。用不成。支援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