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问题

楼主(2012-03-27):
1.我用万能表红笔接VCC    黑笔也接VCC   会出现什么现象?
2.怎么找出GND在哪?电容的负极就是么?

网友:
GND不就是接地嘛   主板上到处都是接地的   电容有的负的不一定是接地的  你要看这个电容干什么用的

网友:
gnd好找啊!螺丝孔就是gnd啊!电容的负极也是gnd啊

网友:
万用表红笔接VCC    黑笔也接VCC ,如果这两个VCC是同一个电压的话,万用表指示为0,即等电位。
电容负极不一定是地。

网友:
电解电容一头接地 上面有一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