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W50拆解

楼主(2012-03-27):
    本人是相机班学员,发一个数码相机班朱老师的维修实例:(因为是朱老师亲拆的)
好了上图说话:

首先是坏相机一台,检测不开机,电池进入自保护状态,初步判定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下一步开始拆机,准备一个需要的工具,有些没有照上来,当然还得准备万用表、镊子、烙铁等工具。

下面是朱老师的PAWS

拆机后的裸照

再彻底一点,更裸了,五马分尸了。

一顿检测之后首先是保险坏,更换完保险后,确定是电源芯片里面短路。

解决方案选择更换主板,朱老师手里正好有一块

更换后装机,开机检测一切正常,OK!
版权归朱老师所有!

网友:
LZ威武!朱老师NB!数码相机班果然是淫才济济!

网友:
应该有好多图片的呀,拆机步骤的图片发的不详细,再详细些就好啦!谢谢小煜

网友:
拆相机,拆PSP什么的都是细活,一不留神弄坏排线

网友:
原来是换板呀...

网友A:
真是微电子啊,好小,- -,用烙铁和热风枪能换吗!

网友:
不行,用修电脑的大烙铁头不太合适,技术稍差点儿两下就把主板捅烂了

网友:
这是个细工活呀,保险这么小

网友:
强人啊  上次学拆的手机 就给排线正短一个,多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是微电子啊,好小,- -,用烙铁和热风枪能换吗!

能用风枪吹,不过周围有很多很小的元件,这么做很危险,不要因小失大,我还是选择换板!

网友:
看到那个套子有点怪怪的,要是当场给一个女的修相机戴这玩艺,嘻嘻。。。。。

网友:
楼主英明呀,楼主强大

网友:
搞了这么久,还是换板子,不过可以理解,这板子小,元件更小,动都不好动

网友C:
为什么知道电源IC换了,不换一个电源IC试一下呢

网友:
最好详细一点,主要部位怎么拆用红笔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知道电源IC换了,不换一个电源IC试一下呢

更换IC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只要顾客接受你报的维修价格,最稳的方法是换板,这样也省了风险!省力又赚钱!如果手中有一个主板其它部份坏掉,电源IC是好的。哪就要选择更换IC!因为手里只有一个好板。所以没有必要去担更换IC的风险!报了换板价!然后直接换板!

网友:
人才啊 多发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用风枪吹,不过周围有很多很小的元件,这么做很危险,不要因小失大,我还是选择换板!

那换下来的板还有利用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换下来的板还有利用价值吗?

当然了,不过你可以先用热风枪吹一下这个芯片。板子留着,有些件可以焊下来再利用。

网友:
真讲究////还带套!!呵呵

网友:
真细致啊,不过想问下带在手上 的是什么东东啊?呵呵

网友:
一是防静电,二是不会留下手印

网友:
换新板就不是什么技术了,芯片级维修是把坏的板维修好,那才叫NB呢

网友:
正常的老师教得好,你就学得好

网友:
附带问一下,该机外接电源能给电池充电吗,我没这种方形的电源插头,市面上有卖的吗?电源极性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

朋友小心管理员扣你分,多打几个字也不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小心管理员扣你分,多打几个字也不累

谢谢,知道了呀

网友(2015-12-31):
很好的经验,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