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在开机的时候,显示的电流都该是多少!

楼主(2012-03-27):
说的越详细越好,,

网友:
哥们,你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难度,机型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迅驰小本有不超过1A的,绝大多数开机一般从几百到点亮有一点几安的,有二点几安的。靠你自己慢慢观察了。

网友:
本本不一样 电流差不多也不一样的  反正差不多亮机的话需要三次差不多的跳变

网友:
就是同一牌子,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的,这个没办法说的

网友:
我穷用的指针表  0.2  0.5  0.9  1-1.6A点亮 我的指针表就这样

网友:
插上可调电源,用万用插头测试,三次跳变

网友:
待机0.03左右,开机0.10-.0.25,南桥,0.26=0.54.北桥,0.55-0.58北桥,cup 0.59-0.75 内存 0.60=0.70 显卡 0.65-0.85.

网友:
不装电池,上网本电流1A以下, 其它的一般1A多,有些机要2A多

网友:
不同的型号不同的啊,就像上网本0.4就显示了。

网友:
这个没有固定的,CPU不一样,芯片组不一样都是不一样的,你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的

网友:
不 错,说的太有 难度了. 一般都是1.几安.

网友:
每个板子都不一样的 集成独立 还有显卡  电流相差很大的 有0.4亮机的上网本  也有2.几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