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T42进水不跑码

楼主(2012-03-27):
今天又遇到一台秒杀机
有点不好意思了
高手飘过
新手可以看看
希望新手能学到一些思路
机型:IBM-THINKPAD-T42
故障:进水
检修:目测裸板几乎整板都有腐蚀
      首先用牙刷蘸洗板水清洗干净
      测试各个电感阻值没有明显偏低
      接入16V供电
      待机正常
      触发电流停在0.5A不动
      初步判断不跑码
      准确的说至少CPU供电应该出来了
      万用表测试各个电感电压
      发现L8L11无电压
      其它各个电感电压正常
因为它们都受控于U29<1845>
所以直接测试1845的工作条件
4V+主供电无16V
发现引脚轻微腐蚀
继续用牙刷蘸洗板水刷
刷完后都没有测试就直接通电
居然电流跳板显示LOGO
太简单了
有点对不起观众
高手不要拍砖
只是觉得新手应该能学到一些思路

网友:
不好意思
刚刚学会发帖
图片发的有点乱
最后一个图是帖子中的第一个图
第一个和第二个图一样都是帖子中的第二个图
以后就会了
见笑了

网友:
原来是清洗完了就OK了呀,呵呵。。。 运气不错。

网友:
基本上有好多进水的直接用洗版水洗擦后就触发了

网友:
好简单...是谁都是秒杀....

网友:
学维修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洗刷刷就好了。

网友:
洗洗更健康 。哈哈   。刷刷更健康

网友:
进水机子 我一般都会上机子烤烤

网友:
小声问下楼主你的洗板水,是什么成份的?

网友:
洗洗更健康  哈哈。。 果然很犀利的秒杀

网友:
什么个情况,清洗主板就OK了呀。也太走运了吧

网友:
你的运气不错嘛!我正修的一个ibm的也是进水刷完还是不行我的神呀

网友:
偶尔修下这种机器调节下心情也挺好。

网友A:
楼主修好了一台机子信心十足啊!有了信心你在维修的道路上就成功一半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一台机子信心十足啊!有了信心你在维修的道路上就成功一半了!哈哈。

感谢师兄
经常能看到您的身影
日后还望师兄多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师兄
经常能看到您的身影
日后还望师兄多提点

相互学习!学无止境!不敢谈指点,技术只有不断交流和探讨才能提高!

网友(2012-04-26):
楼主洗刷刷的功夫很厉害啊,给传授一下

网友:
也是刚接了台进水dell 不知道进了多久了 拆开一看都长绿毛了

网友(2012-05-26):
哎,只是运气郝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