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0G I3 NVDIA独显 装显卡驱动花屏(但能跑3DMAX)求助

楼主(2012-03-28):
Acer4740G I3 NVDIA独显 装显卡驱动花屏(但能跑3DMAX) 如下图
,把显卡禁用就显示正常。因能跑3D所以怀疑是显存的问题,4个显存都加焊了,显卡也加焊了,还是一样的,各位高手帮分析一下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的真实面孔和头像差别比较大呀

网友:
你这种是信号问题 查LVDS信号

同意楼主: 3.7 反对楼主: 4.5

网友:
LVDS有问题不能花的这么有规律

网友:
  不知道诶   学习了

网友:
哪位高手就不能出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网友:
花的很有规律,个人判断的为显卡问题。重植显卡,不行就换个。

网友:
我机器也出现过,拿去保修,好象是给我换了个屏

网友:
应该是显卡或内存坏了吧,外接看看

网友:
外接这些花不,感觉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外接确定问题的故障, 如还有本次现象, 就断定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外接了吗看看是不是平的是

网友:
这种故障引发的可能性真多,猜啊猜啊猜啊

网友:
昨天把显卡重做了,还是花屏,但好像好了一点,怀疑屏线接触不良就把屏拆开屏线重插了,再开就成了这样了

今天把显卡换了还是一样的,外接一直都没显示。请问这款机器不进系统外接有没有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