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报错刷BIOS无果(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楼主(2012-03-27):
接到一个华硕台式机主板,刚接来的时候,是不开机,修复开机,简单试下,发现可以亮就放那了,后来才发现,开机后报错,并且15秒就自动关机。

错误提示是这样的:
COMS CHECKSUM BAD!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这个提示的中文意思是USB设备当前检测状态结束,系统将在15秒后关机(百度上搜的解释: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这个意思是“检测到 USB 设备电流过载状态”。)

测量过USB口的对地阻值,一个数据脚阻值600多欧,与一块正常的板对比,正常的板阻值是500多欧。

但没查出来到底是哪里导致的阻值不对。

补充内容 (2012-3-30 19:22):
跳线后,已经正常。修台式主板的基本原则看来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点评):
华硕的通病,检查USB供电到南桥的OC的线路,

网友:
你百度查查这个是报什么错误吧

网友:
华硕主板有个报错设置  是按F1  禁止报错就可以了

应该进不去设置项哦

网友:
在百度上搜到一个这样处理的,明天试下:标签:USB Device status Detected current
华硕主板开机出现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15秒关闭
CMOS checksam bad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翻译过来的意思 CMOS检查失败,正在检测的当前的USB设备状态! 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
将主板上的5-6/7-8 USB模式跳线短接成1-2针即可。
位置在插前置USB的上方有三根针。
主板出厂默认是跳到1-2的,就是后备模式,支持USB设备唤醒设备,讨厌这个功能,所以习惯到手就跳成2-3的,出现问题后,看提示是USB相关问题,首先短接CMOS跳线为默认值,但同样狂按DEL键进不了BIOS设备,一样是15秒自动关机,想想把USB模式跳线跳回1-2,开机显示正常,只提示BIOS BAD(短接恢复BIOS跳线后当然有这提示),按F1进入设备好保存重启OK了,但关机后,再把跳线跳回2-3,开机一样正常。
我在网上查了相关的资料,华硕的主板才会出现这一问题。弄了好久呵呵
为方便更多的朋友查看主板在什么跳线,现在把一个图弄出来,希望起引玉 .
以下是网上收集的解决方案,以下为网上收集的处理办法
1.复一下BIOS的缺省值,打开机箱取下主板cmos电池,用螺丝刀在正负极短接后再安装上,BIOS就恢复了初始值。再仔细检查一下主板上的USB接口及设备状态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源供电不足,也会导致这情况,建议更换一个电源试。

问题可能出现在,你外接的USB设备上,建议尝试如下:拨除所有USB设备,用最小系统法(即只在主板上留CPU,内存,显卡)开机,若提示找不到硬盘,那恭喜你,你的硬件系统并无大碍,如果还是之前的现像和提示,那问题出在你的主板上,可在最小系统下,将机箱前面板的USB接线拨除(拨除前作个记录,以便以后再插上),还是不行的话,可目测一下,主板上(因为你已用替换法,更换过其它硬件)是否有硬伤,主板上的USB插槽是否有短接现像,槽内是否有积尘,碍物等等.以上都尝试过还不行的话,那只能拿着主板去.维修处测一下了.

网友:
不是发跳线图么,楼主,有吗? 想学习

网友(点评):
那个跳线我没细看,今天如果能处理问题我拍个图,上传一下,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不行换个南桥

网友:
华硕这样的板子有点多哦,上次我修了一张,只坏了一个排阻。

网友:
ASUS要检测  南桥的OC脚  。USB报错    问题应该是出在OC#脚上面  。
下个点位图   ,查吧。

网友:
换接USB 5V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把主机上的USB跳线刮一下!!

网友:
usb报错 我修过肯定有一组USB有问题好好查查吧。USB的跳线也要查。

网友:
修过很多是跳线问题

网友:
跳线问题 昨天搞一个 鬼知道谁动了那跳线还是没动  总之跳到其他两个上OK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面有解决办法,说的好像USB供电的问题,检查主板上那几个跳线帽都在不在,跳线位置是否正确,然后再说

网友:
USB过流保护

网友:
感谢大家的积极讨论和指导,上面的朋友们有的已经说对了。确实与USB跳线有关系,正如我从百度里搜索的处理方法一样,把那个跳线跳到1,2脚就好了。从这个案例来看,跳线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来今天拍照了,可是这台电脑用起来不方便,改天再传上来吧。
就此封帖。

网友:
学习了。。。大侠真多哇!

网友:
USB跳线掉了 装上就好了 可能又个地方有条线  刚修过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