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液晶高压去保护

楼主(2012-03-27):
最近在论坛上面看到一篇关于液晶显示器的高压去保护的帖子,请问高压去保护的含义

网友:
当一个或者多个接口出现异常时,其它接口也同样一起停止输出。当去掉保护电路后,其中一路或者多路出现异常,其余的接口能继续工作,导致的结果是影响高压板的正常工作

网友:
高压电路本身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当外电路出现异常时会停止驱动脉冲输出,停止工作。去保护就是取消他的这种功能,让它带病工作。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网友:
要说你就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