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引起的大麻烦,戴尔M1530换显卡

楼主(2012-03-27):
             机子拿过来是开机灰屏有进系统的声音,客户说2个月前在外面修过一次显卡现在又出现老的问题了。我估计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直接拆机发现上一次只是加焊了一下显卡连胶都没有刮掉,不说了就直接刮胶摘下显卡直球回焊,(虽然修本子还只是懂点皮毛,但是经过去半年的磨练对自己bga的水平还是很认可的)。可是待冷却后用裸板试机却傻眼了,开机电流上升到1.02A再回到0.95A就不动了,屏不亮。以为显卡没有做好重新植球回焊还是不亮,测显卡背面小电容也没有短路的地方。因为原来是可以亮屏的还能进系统只是没有图像,所以还是怀疑显卡的问题应该是让我给做死了吧。跟客户说显卡坏了必须更换。客户也同意了。
       马上订了一片G84 601的改良卡,第二天显卡到了装上后还是老样子,这下心里有点慌了。完了,板子让我烤坏了,再一想应该不会的啊,虽然是1000多元的山寨BGA机但是温度控制应该还是准确的。静下心来仔细检查板子发现各电压都非常正常,再后来终于在显卡旁边的2个小电容引脚中间找到了一颗小锡球,2个电容短路了,取掉锡球后再试机电流刷刷就上去了久违的DELL LOGO出来了。估计是下显卡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的。

网友:
焊板子,一定注意这些小锡球,有时候板子焊好了可以亮,说不定用吸板水一洗就完了,也是这些小锡球 的原因

网友:
活生生的教训啊,我每次修好板子都做一次大面积的洗板~

网友:
LZ 真是不小心下   有一点点的小错误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网友:
风险冒大了啊

网友:
小问题,大搞作!懂技术更要懂得观察,学习了

网友:
是啊经验要学啊不然老吃亏

网友:
技术再好   也得细心

网友:
我做个显卡上焊膏时候,没注意焊膏里有锡球,结果显卡短路,

网友:
细心,是维修最需要的一种素质把。

网友:
虚惊一场  钱到手就行了

是啊,幸亏能找到问题。要不然真的要亏了

网友:
做维修的, 要胆大心细。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网友:
真的是虚惊一场!

网友:
LZ 运气太好了  我跟你的问题差不多 换了两个显卡就是不亮 过内存了  BIOS换了 就是不亮啊 求解啊

网友:
细心很重要的,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
细心才不会伤心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的认真

网友:
  当客户机子是可以显的那种机子搞到不显了,那个心情啊,  犹如神曲:忐忑。

网友:
我一般做完都会检查一变看看有没有连锡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下一次小心一点就好了,吃亏了,下次就长记性了

网友:
以后确实要引起注意了。楼主还是值庆啊

网友:
维修真的是什么都能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