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7736Z无待机附图纸,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2012-03-27):
故障:ISL62392HRTZ线性3.3 5V有。无待机3.3 5V。
待机芯片是ISL62392HRTZ.
EC:WPCE773LA0DG-GP
南桥:ICH9
BIOS:MX25L1605DM2I-12G-GP
全都换过了。BIOS换过。刷过。之前不稳定。有待机3.3无5V。后来加焊待机芯片全有了。插电待机0.03主板上电源接口处还有LED灯亮。然后可以触发,但不显示。后来发了几片待机芯片,结果换了两个了故障还是有线性3.3 5V无待机。我有图纸,六块大洋买的。看了线性3.3给EC与BIOS的供电。和EC的时钟和复位。都挺正常。无示波器,但BIOS已刷过N个。现在就差EC给62392的开启信号是哪里。我这带有图纸,大家分析下,如果问题解决,我把图纸无条件奉上.
S5_ENABLE到这就卡住了。这块应该就是给62392的电压开启吧。check test point这里什么意思解释下,还有62392的17VIN是哪里给的DCBATOUT_62392_3D3V是不是缺少这个62392也不输出待机电压

网友(点评):
你把图纸传上来先,

网友(点评):
你的图纸值钱,大家的技术更值钱.

网友:
哇这么长啊   这怎么看啊

网友:
搞维修应该有个维修思路,无待机电压,应该查待机的开启信号,看是从哪里发出的

网友:
check test point 检测测试点

网友:
两个待机开启信号是那来的?S5信号转换的吗?是广达主板吗?有些主板按开关才出S5的

网友:
你问的电压从哪里来  至少要贴上完整的图纸吧  这样才能帮到你

网友:
你求助大家,图纸又不发上来,叫大家这么帮你,ON1与ON2有电压没有?

网友:
发个图纸的附件呀。

网友:
应该是EC还有个BIOS你看看

网友:
有的机子 待机无5V

网友:
管子的控制及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A:
我们帮那也是无偿帮,不觉的你用钱买到的图纸很珍贵· 还什么决解问题无偿送图纸,QN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帮那也是无偿帮,不觉的你用钱买到的图纸很珍贵· 还什么决解问题无偿送图纸,QNM的!

GNM的。修好了。不过不告诉你咋好的。goushi!

网友(2015-04-30):
换三五V的滤波电容

网友:
要不就是大电容问题

网友:
这机器从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