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维修过程

楼主(2012-03-28):
该机板号为LA-3781P,北桥945GM,集显。故障是开机240毫安掉电。怀疑有地方短路,查各大电感电压发现给北桥供电的1.5VS短路。
把下管拆了还是短路。测量北桥上面的电容有几个对地为零。二话不说把北桥换了。开机上电。跑520毫安不亮。查 CPU供电为0V,供电芯片为MAX8770,查芯片19脚和25脚发现只有0V正常为5V,同时感到MAX8770比较烫手,换掉后不发烫了,但是CPU供电还是0V,MAX8770的19,25脚还是0V。查该5V产生电路,是由+5VALW经U28转换得到,U28为N沟道场效应,G极电压为0V。从电路图中看到。G极并一个小的场管经一电阻接+VBSP,测+VBSP为0V,此板+VBSP没有经过场管转换而是直接经跳线连到B+.理论是+VBSP=B+=19V才对但此处电压为零,不对,应该是那里开路了,用漆包线从B+飞一根线到+VBSP。开机上电,跑到720毫安照理应该是点亮了才对。断电,接上显示器,电流在550到600之间跳了几下,上跳到了900毫安。崩溃了,显器屏只有背光没有图像。是不是北桥没做好于是又重做了一次。还是老样子电流到900多。有背光无图像。没有思路了,在论谈上查了一翻有大虾说查一下北桥的各个供电。(我好像还没有查。)不查不知道啊。+1.5VS经电感L43转+1.5VS_DPLLB只是0.640V,把L43,和C145换掉,+1.5VS_DPLLB有了。
上电。开机。呵呵有图像了。

网友:
好样的,理论和操作都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有条理,最难得重做了两次北桥。要是我真放弃了。

网友: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修电路问题了 修好了真有成就感

网友:
笔者思路清晰  LZ

网友:
楼主没有看懂      这台机器什么故障

网友:
14001不是机器的型号,往下点可以看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