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M97A+051)屏上下显示两个一样的画面,

楼主(2012-03-27):
以前进过一次水是进屏接口地方,屏接口LED灯部分烧坏,能看到进系统画面的影子,把LED灯的线接好就OK,过了三个月,接口地方又一次进水,这次连影子都没有了,这次屏接口地方烧的更大,但还是能听到开机的声音,换了接口,屏线,图像倒是出来了,但显示的上下两个画面,画面粗糙有白竖线,屏线接口的阻值都正常,主板为集成显卡,没有一样的屏换,求思路,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水就进接口处,其他地方没有看到有水,两次进水LED的33V把板子烧的洞越来越大,信号线上的阻值都正常,就显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