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同行没修好 做手脚的机器成功维修案例

楼主(2012-03-28):
戴尔1440同行没修好 做手脚的机器成功维修案例。

接到一台客户送来的戴尔1440机器,客户说电脑不开机,接过手直接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给客户说主板的问题 叫客户留机检修。

拆开机器发现主板有被修过的痕迹,很多地方已经被动过了,仔细看51125芯片附近还缺料。

先把主板用洗板水清洗干净,用万用表量主板上各个电感对地阻值,量到3.3V 5V对地阻值7欧,而且两个电感还是想通的,直接拆掉主供电芯片51125后,5V对地阻止恢复正常,3.3V电感对地阻值还是短路,直接采用电击来找问题,把可调电源调到3V 接在3.3电感上,可调电源电流马上上到2A多,用手摸3.3V下管发烫,拆掉下管后,还是短路,在电击网卡芯片发烫,也拆掉,在量3.3V阻值,正向110欧正常了,在量反向阻值也110欧,偏低了,在接上可调电源继续电击,显卡芯片发烫,直接上BGA把显卡芯片拆掉,量阻值正常了。短路修好之后,,在料板上拆了一个51125装上去,在把3.3V下管补上,接上电源,还是无待机,没办法只好调出图纸量芯片条件是否正常,

首先量51125芯片16脚主供电19V正常,在量芯片14脚T0NSEL也正常,然后量芯片1脚和第6脚无电压,问题找到了,

51125_ENTIP1受控于PQ3304  51125_ENTIP2受控于PQ3303 这两个MOS管都被PQ3305控制,而PQ3305被I/0控制:

芯片1脚6脚要接到开启信号,首先I/O要发出3V_5V_EN信号给PQ3305 ,

S5_ENABLE信号经过PR3003电阻转换成3V_5V_EN信号给PQ3305

用万用表量3V_5V_EN此信号没发出来,在量S5_ENABLE也没有,

S5_ENABLE信号来源于I/O芯片第15脚,I/O没发出此信号肯定是本身条件不正常,首先先量I/O供电,发现I/O芯片没供电,

I/O芯片供电来源+3.3V_RTC_LDO,此电压是51125芯片得到供电后,发出的3.3V 电压转换成+3.3V_RTC_LDO电压给I/O供电的

首先量51125  8脚输出了3D3V_AUX_S5 3.3V电压,17脚也有+5V_ALW2电压,3.3线性电压既然已经出来的了,为什么I/O会没供电呢??难道是中间断线了?想到此主板是在别地方修过得,然后想起刚才看见51125芯片附近掉了很多小电阻,怀疑是被人拆掉的。

对着图纸继续往下修

3D3V_AUX_S5  3.3V线性电压经过PR3301电阻转换成+3.3V_RTC_LDO电压给I/O供电,其中没进过别的元器件,怀疑是PR3301电阻坏了,经过自己查找发现此电阻就在51125芯片左下方,不过电阻已经不见了,看见的只是两端的焊点,在料板上拆了一个10欧的电阻装上去,插上电源,待机电流从0.02直接上为0.08,以为是自动触发,装上CPU内存,在插上电源,电流还是0.08,看来不是自动触发, 待机量3.3V 5V电感电压没出来,细想一下电流为什么从0.02跳到0.08呢,才重插上电源,瞬间量3.3V电感,在插上电源的一瞬间待机是0.02 3.3V电压以及起来了,但是马上就消失了,此现象是保护,后续有短路的,量3B后续电压对地为0欧

仔细看主板上各个元件,发现U5001此芯片上面鼓包了,很小。直接拆掉此芯片,量3B对地阻值400多欧,正常了,接上电源,电流同样从0.02跳到0.08,3.3V  5V电感上电压出来马上就消失,难道是同行做了手脚,发现51125下方有几个焊点,像是小电阻掉了,

电路图比较相对下,才知道是3.3V的反馈信号出现问题了,PR3307   PR3311电阻都不见了,在料板上拆来补上之后,待机0.04 量3.3和 5V电压正常了,

故障解决……

此机器故障总结:

3.3 5V短路、3.3下管击穿、51125芯片坏、分组供电芯片坏、显卡芯片坏  网卡芯片坏、缺料少了

同意楼主: 3.5 反对楼主: 1.0
有人举报是抄袭帖

网友(2012-05-09):
好芯片会不会被你击坏了

网友(2012-03-28):
好大的一个工程啊,不知道收了客户多少钱

网友:
很好严重支持一下,不知你用了多少小时?收费如何?

网友:
有没有做过微短的案例?

网友:
要我肯定修不出来,耐心不够,学习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楼主查出这么多的问题用了多久的时间,要是我的话不花上个一天可能是查不出的。

网友:
好大一个工程啊,二修的,被人动过手脚的。这样也可以搞定真的是厉害啊。

网友:
正向110欧正常了,在量反向阻值也110欧,偏低了,楼主能不能解释下,正向和反向是怎样测量的,为什么偏低了

网友:
真是五脏六腑得换了一遍,很有可能上家把客户的好主板拆了,把料板给装上去了,没想到让你这高手给弄好了,佩服,高人

网友:
工程太大了,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真的很高,修好这样的主板不管多少钱!自己心里一定很爽,很有成就感!

维修时间长了的人 都会觉得已经麻木了。 成就感已经 变成泡沫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呀 给我们新手上了很好的一课 学习了

网友:
那样的话要多少钱维修呢?

网友:
太长了,先收藏漫漫看

网友:
太经典了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成本也不低啊!一颗显卡芯片,一颗网卡芯片,51125加起来200多了,还要时间,要收500才行啊!

网友:
显卡  都坏了  ,收费一定要高   ,要不然对不起自己。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成本太高了

网友:
成就感不错。现在换片主板也不贵,还来的快。

网友:
高手,维修思路清晰,明确

网友:
手上刚好也有这么一块主板 看了你的帖子 把机器修好了 我的是S5_ENABLE信号不出来 I/O坏导致这个信号不出 3v-5v不出来开不了机器换了就好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要是自己肯定弄不来,佩服了,不过没看到图纸

网友(2012-05-08):
这工程也太大了吧,不过还是学习拉,顶起

网友:
成本太高了 一块主板也不值几个钱 不过lz辛苦了 技术高啊 ,叹为观止啊

网友:
高难度的都可以修的好

网友:
修这种被人动过手脚的。累就一个字。。。

网友:
不知你用了多少小时?收费如何?这个要是我,我得考虑一下维修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