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明基DH5000的维修

楼主(2012-03-28):
花一百元买了台明基DH5000, 接上直流电源,待机电流0.002。按开机键,可调电源电流没有变化,不能开机!
判断:开机电路出问题了。
拆机:多处有焊过的痕迹,估计是别人修过没修好,这下子维修的难度增大了,不过我刚恶补电路图知识,因此抱着对自己知识检验的心态开始了对它的检修。
检修:
1、  测开机按键电压3.3V,正常。
2、  测南桥周围各待机电压测试点,有待机3.3V, 还有一路1.5V,也应当正常。
3、  测南桥晶振,一端1.5V, 一端0.02V. 明显不正常(我没示波器,只能测电压)。
分析:如果南桥晶振没有工作,肯定也不能开机,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于是量晶振两脚及谐振电容,没有发现短路或阻值变小,由于晶振的两脚直接和南桥相连,因此晶振及电容没问题,估计最大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 因此不管它先加焊南桥再说,如果不行再换掉南桥。于是立马加焊南桥,冷却开机,电流直上0.225, 心头狂喜以为好了,于是上CPU加内存,再开机,电流一路变化,可在0.45A时变得很慢,等到0.5A后,干脆停止了。再开机量电压,南北桥、显卡、CPU电压供电均正常,这就奇了,是不是南桥功能不正常?由于已经加过焊,虚焊的可能性不大了。于是到朋友那找了一块废板,南北桥芯片刚好与我这相同,于是拆桥,植珠,焊接,再开机,电流还是到0.49A时停住。唉说明南桥没问题,空忙活了。
既然南桥没问题,那么北桥也有可能了。于是加焊北桥,结果被我当无铅了,温度到225度时发现桥动了,赶忙停止加热,冷却后再加电,我晕,一开机就掉电。再量北桥,结果发现桥上的电容有几个已经短路了,完了,北桥坏了。发一阵呆后,妈的,我就信修不好你!于是再拆北桥,植珠焊接,冷却再开机,还是老样子,说明原来的北桥也没坏,这下没辙了。呆坐了半晌,再次开始测量主板各部分,测到时钟时,发现时钟晶振0V, 我记得时钟晶振工作时有一头应当为1.5V,对了问题出在这里,终于给我找到了。于是测时钟晶振芯片发现第28脚接一三脚管,估计这是时钟芯片的开启脚,量电压3.0V。我记得ICS时钟的开启信号为低电平,高电平停止工作,问题找到了。于是到网上找到DH5000的电路图。顺腾摸瓜,原来时钟信号必须由MCH_good信号来开启。于是量MCH_GOOD信号产生芯片TS5110第11脚,电压为0V。TPS5110是北桥1.2V供电管理芯片,它控制了+1.2V_MCH   +VCCP(1.2)的输出。于是量1.2V +VCCP电压均正常。奇了,供电正常,为什么不发来导致Q515DS极不能导通,因此Q516G极为高电平,其DS极导通后把VGA_TE信号拉成低电平,从而导致时钟信号控制MOS管Q20的G极为低电平,当然时钟芯片第28脚就为高电平,时钟芯片顺理成章也就不工作了。本例奇怪的是TS5110所有输出都正常,为什么MCH-GOOD不出来呢?百思不得其解,发帖求助,也没结果。于是怀疑芯片有点问题,好在他输出的电压都正常,于是根据电路图的原理决定拆掉Q516,再上电开机,电流一路上跑,到0.6A左右时屏幕出现显示,上硬盘进系统没有发现问题,问题解决了!
修到这里按理说就已经完毕了。不过对TPS5110所有供电输出正常但是就不发出MCH_GOOD信号耿耿在怀,量过其周边电阻电容,均没发现损坏。还有就是拆了桥供电保护电路始终感觉不完美。纳闷了半天决定买一片新的TPS5110,再看看。两天过后芯片到了,于是赶忙换上新的5110, 开机再测试,晕,MCH_GOOD信号还是没有,这下说明芯片是好的了。静下心来仔细研究,感觉无从下手,于是决定下载5110的内部原理图看看(可惜我看不太懂它的内部原理图),不过从图上还是可以看出MCH_GOOD信号的产生与它第1脚和第12脚有关的。由于第1脚我已经量过多次了,有0.85V的电压,所以直接量第12脚,结果发现第12脚为0V,感觉第12脚不正常。于时再细看电路图,发现电容C5706和电阻R1336均没装,从留下的焊点可以看出似乎出厂就没装。而且C5706旁边还写着OPEN,说明这个电容可以不装。那么这个电阻呢,从电路图上看来,这个电阻和R1332构成分压电路,应当有约1V的电压反馈给它,为什么板子上没装呢?而且可以看出这个还是精密电阻,既然使用精密电阻不装就有点不合常理了,决定先找一个2.5K的电阻装到R1336位置上看看再说。可惜的是找不到同阻值的电阻,好不容易找了个2K的电阻装上去,通电,量TPS5110第12脚,0.85V,量第11脚5.0V,久违的MCH_GOOD,你终于出来了!于是再装上拆下的原件Q516,再开机一切OK,本机终于完美修复。直到最后我也没搞清,那个电阻终究是别人拆下来了,还是出厂就没装,如果说是拆下来了,却看不到拆焊的痕迹,焊点十分光滑。总结:修东西要胆大心细,要成为高手看懂电路图最重要,芯片的原理图也要努力学习。

网友:
查电路,时序真得倒背如流才行啊!

网友:
呵呵!好像整个电路图都刻在你脑里了!厉害

网友:
看来必须在这块下功夫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