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M890G 技嘉代工板号M2VLE-RH 无复位,测试卡00,已修复

楼主(2012-03-28):
一块联想品牌机板子,技嘉代工的,M2VLE-RH ,故障为上电诊断卡复位灯不亮,复位灯不亮整板无复位,上假负载先测供电,VCORE 1.57  VDDA 2.5  VTT1.2 0.89  CPURST 0V  PG 0V  VLDTA有电压,0.3几伏的样子,VLDT是HT总线电压,正常应为1.2V左右,找到NB旁一个管子型号40T03,S极0.31,再测D极3.3,G极电压1.51V,觉得有点低,测桥供电1.5V 2.5V正常,顺着40T03的G极过一个18欧小电阻进了LM324的7脚,查324的同相输入5脚电压为1.24V,反相电压0.3  7脚应该输出高电平才对,拿下40T03再上电,测板位上的G极为7V左右,324的原理当同相大于反相时应该输出高电压,而且同相与反相压差越大,输出端电压也越高,找了个料板上的324换上试之,我看坛子里有朋友说这块板子桥旁的40T03坏好像是通病,顺带一起把它换了,开机复位灯正常,40T03 S极输出1.2 VLDT1.2,上CPU,听到了滴滴的报警声,上内存,一路跑到2R,显示器点亮,修复。  也不知道分析有不对的地方不,路过的高手莫笑,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谢谢

网友:
我最近也翻出来了一个这个主板,不过没有CPU,没试,电路正跑着呢

网友:
写得清晰流畅 ,,,

网友:
我听着是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