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修好一片档代码0C的二修宏基Q45T-AM主板

楼主(2012-03-28):
今天客户送修了一片二修板子 宏基Q45T-AM,先上图。

IO, BIOS,内存下方小芝
麻管及时钟都给上家动过

焊工还算不错。看板子无断线和掉件,听客户说在上家
修过说南桥有问题。接上电源通电,代码跑到OB档住了。

先测各大主供电和辅
供电,均无异常。这时代码跳到OC了又档了,

这次没往下跑了。根据经验判断
POST自检档外设了。先测ps2接口供电5V正常,

然后测KBDAT数据KBCLK电压,嘿~
问题出现了,电压为0V。断电打对地阻值均无异常。

先摘旁边的电容,无果。IO
是IT8720F-CXS的IO,手头上没这个型号,没办法,先查查它的工作条件再说,找
了一份IT8720F-CXS的PDF。当测到49PIN的时候嘿嘿~

问题找到了,48M的时钟为0V.

断电打一下对地阻值,竟然短路了。跑了一下线路是经过傍边的电阻,一头接
地另一头接IO的49pin。电阻的阻值为0欧

把电阻挑开,IO 49PIN阻值正常。上电1.6v出来了。

代码一路狂奔
85,显示了...

整个过程几分钟。。。空闲的时候装上系统拷机1个多小时没出现异常。此板修复。。。

网友:
这个事下拉电阻?

网友A:
请问楼主 那个电阻开路的另外一段是接哪里的?不是时钟给 ec 的 一个 0欧电阻吗? 那还是 短路的 滤波电容?

网友(点评):
要是给ec的还能短路吗?呵呵

网友B:
楼主,那个电阻起的什么作用,是不是个下拉电阻,若是去掉以后电流会不偏高。若不是那是什么原理,恳请楼主给个答案吧,哥们儿心理想不通啊,想得都不能睡觉了。

网友:
一下

那个精加错了吧。
tanghongzhou1,你真强啊,人家灌水你还给人加精华,服了你了

scq33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那个电阻开路的另外一段是接哪里的?不是时钟给 ec 的 一个 0欧电阻吗? 那还是 短路的 滤波电容? ...

上面写了,注意看帖子,电阻的一头是接地的。

网友:
IO49脚对地短路将电压拉低   让时钟得不到供电所以开不了机

网友:
那个电阻我已经去掉了。型号已经给刷洗过看不清楚了,不知道是上家换io的时候掉了件补错件,有可能是个下拉电阻,也有可能是个电容。无图纸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反正机器正常运行无异常就可以了,

网友:
电阻是不会短路的。

网友:
这样的话,你进步的速度会飞快。

网友C:
问下楼主IO 49脚相连的电阻料号是?

网友:
有时候接到这种二修的板心都有点凉了,看来楼主的攻力很是深厚。

网友:
迷茫了,太高深了,希望以后能细细领悟。。。 图纸啊,怎么学!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我也得多努力才行

网友D:
楼主怎么会想到测49脚呢,不是说键盘的时钟,数据没有电压吗,还有49脚是给IO的时钟吗,是48MHZ吗?

网友:
修台式机的高手阿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掉电阻,还是把电阻就拆了,想知道不装电阻影响在哪方面,有具体的参数最好。

就是啊,你拆掉电阻那怎么工作 ?

网友:
0c挡外设,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IO 49脚相连的电阻料号是?

已经给人家刷洗过看不清楚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台功力不错哦,,,,,就是表磕碜了点,,,,

呵呵,俺家是穷人用不起太贵的,只能用这些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那个电阻开路的另外一段是接哪里的?不是时钟给 ec 的 一个 0欧电阻吗? 那还是 短路的 滤波电容? ...

上面楼主不是说了电阻的另一边是接地吗?那就应该是这个电阻的阻值变小了所以把电压给拉低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我真的不是想给你加分的。能把你的分加到给楼主吗

网友(点评):
哈哈,兄弟,你太搞了

网友:
不错,准确判断是外设!!!

网友:
基础功不错, 值得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就是缺点图纸,表达的有点简单,对老手一看就懂,对新手可能理解的还差点,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F:
楼主经验丰富呀  。 我修一块是过内存后跑98,  能估计是哪里的毛病呢 ?  现在没思路了,  能指点下吗?

网友:
学习了 ,不知道楼主在哪里去深造的

网友:
技术不错哦,这个故障还能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经验丰富呀  。 我修一块是过内存后跑98,  能估计是哪里的毛病呢 ?  现在没思路了,  能指点下吗?

是档logog了吗?估计北桥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主板比笔记本好修多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强悍

网友:
没听讲电阻会短路的

网友:
图文并茂,辛苦了..

网友:
电阻一般会阻值变大,不会变小吧?

网友:
貌似电阻短路了,不过这种现象好象很少,虽然没明白楼主是怎么会想到去测键盘接口的,但是还是挺佩服楼主的功底的

网友:
分析得非常好,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感觉好深奥。看都看不懂。还要测那么多地方

网友:
高手啊  要学习下了

网友:
LZ功底很强大,但是我知道你怎么想到的那边的问题

网友:
诊断卡的代码我还真没仔细去查过  也就只看看是CPU不工作啊还是内存显卡  下次就记得了

网友:
    对于很多新手来说... 大家都没明白那个电阻的另一端连接哪里?LZ说了电压为0,那么另一端还能接哪呢? 当然是地了,自己想想...就会理解了!   我很佩服LZ的判断能力,很给力! 很牛X  膜拜.. LZ给我透漏一下代码对应的POST过程吧?

网友:
现在是看不懂 但以后一定会懂的

网友:
楼主细心哦,值得学习。

网友:
够细心  果然是高,二修的板子  我一般都没多少耐心

网友:
好思路,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电容,这种情况的电阻不可能短路的

网友:
楼主功力不错,对二手板我都凉了,顶了

网友:
楼主能说说,为神马判断是“Post自检档外设”了吗?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那个电阻不加也行吗

网友:
IT8720F-CXS的 49PIN  是1.6v的?

网友:
我一般看到二修的板子我动都不想动。有的时候弄的好烦钱又收不到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2014-11-23):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电阻起的什么作用,是不是个下拉电阻,若是去掉以后电流会不偏高。若不是那是什么原理,恳请楼主 ...

下拉电阻增加器件输出电流,主要用来设定低电平或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会想到测49脚呢,不是说键盘的时钟,数据没有电压吗,还有49脚是给IO的时钟吗,是48MHZ吗?

49脚48M的时钟信号可能是IO芯片本身内部电路产生的,这个信号主要提供给USB和PS2等外设接口提供工作使用。

网友G:
楼主  能解释下为什么挑开电阻电压出来了,是电阻坏了吗 你说电阻一端接地,坏了电压倒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  能解释下为什么挑开电阻电压出来了,是电阻坏了吗 你说电阻一端接地,坏了电压倒地了?

电阻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阻值对地短路情况的,损坏的表现为阻值变大,这里连接IO 49引脚损坏的元器件可能是信号电压输出的谐振和耦合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阻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阻值对地短路情况的,损坏的表现为阻值变大,这里连接IO 49引脚损坏的元器件可 ...

也是啊,莫非楼主挑开的是电容 ,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是啊,莫非楼主挑开的是电容 ,电容短路了?

这个我也不清楚,像这种信号电压处理输出类型电容有时候本身不良失效的故障也会引起。

网友I:
也是啊,莫非楼主挑开的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是啊,莫非楼主挑开的是电容

电容一般挑开,一般拿烙铁拆下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