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到的网卡RX信号

楼主(2012-03-28):
如图,供参考

网友:
网卡RX信号是这样的啊,修了这么久的电脑了,还真没量过这信号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是无线网卡的信号?楼主的照片再大一点就好了,能看清示波器的型号

示波器应该是安捷伦的546xx系列。
示波器型号不重要,还有请无视2.0G的频率

网友:
楼主RX指的是什么 不明白~~~新手

网友:
这个信号的波形够奇特的。

网友:
没量过这个信号,哪天量一下,这个波形还挺好看的,哈哈

网友:
什么时候也去打一下波波看看

网友:
这个像是千兆网卡的受限制的波形。为什么是两个叠加呢?

网友:
我也去打次这信号。

网友:
AG的546xx系列?

网友(2012-05-04):
值得学习,挺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