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不待机 但是能开机

楼主(2012-03-28):
我有一个联想的上网本,接上可调后一点儿待机电压都没有 但是可以正常得开机,这是为什么?上网本都这样吗?
联想

网友:
你的是3位数的吧?三位数显示不出来

网友:
可能是你的可调精度不够

网友:
不是毫安级的可调电源,很正常的!

网友:
你的表精度低一点

网友:
现在还在学习中

网友:
或许你的那个本本待机本来就没3 5V,用的不一样的芯片,待机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
待机电流小,负载小。所以看不到。换个四位的可能看到到0.00X

网友:
电流表不够精确。

网友:
可能是开关接的19V吧,触发后才有电压

网友:
嗯
找个精准一些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