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显示屏成两块

楼主(2012-03-28):
惠普笔记本显示屏成两块,一半正常一半颜色发绿。型号:HSTNN-185C-3,这是什么问题,是屏还是显卡。

补充内容 (2012-3-29 10:43):
已经确定是屏坏了,请问大家13.3的LED屏大家拿大概都多少钱?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换个屏试下了

网友A:
高压条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怎么可能是高压的问题?屏坏的几率最大。

网友:
屏的机率大点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那

网友:
屏的问题呀

网友:
外接显示试一下就知道是那个坏了。

网友:
找个屏测试下

网友:
居然有说高压板的问题,,,郁闷。。。。真的是头痛医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条坏了,换个试试!

分区两块,不正常的那块有拖影,会是高压条吗?

网友(点评):
看来楼主不管什么问题都喜欢发帖的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已经确定是屏坏了,请问大家13.3的LED屏大家拿大概都多少钱?

网友:
全新的13.3LED深圳报价是280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在280左右吧。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