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韵电源不接主板,插电就启动问题.

楼主(2012-03-28):
各位老师,自用的海韵电源ss-550ht,之前使用正常,最近出现这个问题,插电主板风扇就转,电源风扇也转,不显,按开关键以后主机就正常自检了.不接主板,接电后风扇就开始转,有5vsb,pg信号无,把power on 和地断接后,pg信号就正常了.此电源是基于Ti的UCC28515的双管正激+ice2a0565+hy510方案,h510那块看了一下,pgo的逻辑组合应该是对的,ice那块也正常输出了5vsb,网上此电源的资料甚少,不知道主电路启动主要控制环节那里容易出问题,该从那里下手...谢谢了!

网友:
关注中,这种好东西不修好确实浪费。

网友:
我的一个电源也是这样,只是+12V待机时比较小0.5V有跳变,正想如何修。

网友A:
你的故障描述中“接电后风扇就开始转,有5vsb,pg信号无,把power on 和地断接后,pg信号就正常了”除了风扇通电后转不正常外,其它都是正常的,这种故障你就顺着power on信号向前查,查到哪里power on 被拉低那就是大概的故障处。遇到过这种故障是5vsb偏低所致,还有就是有些主板比如华硕的,通电后主板和电源风扇都会转一下,然后停转,直到你按开机键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故障描述中“接电后风扇就开始转,有5vsb,pg信号无,把power on 和地断接后,pg信号就正常了”除了风扇通电 ...

谢谢鲁宾,板子的问题可能性不大,因为之前在同块板用插电风扇不转,现在不接主板,插电后电源就自己启了,现在看power on 的电压低,2.6v,绿线是直接接一个1k的电阻,然后接入hy510的4脚,电阻后端与地并了一个电容,hy510的vcc电压为11.5v,问题会不会处在hy510上?

网友:
找了资料510,2.6v的ps on电压是正常的高电平,还是没有办法找到问题

网友:
你测hy510没有用,hy510只是输出电压检测的,你要查脉冲调制的那个芯片。

网友:
越是好东西,内部越是复杂。我的一个台电电源就是类似的问题,那个重量没得说。可惜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好东西不修好浪费了,这种电源接触的少,用得也少,坏的少,资料更少。总之啥都少了。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