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盘数据口断裂

楼主(2012-03-28):
SATA硬盘的数据接口,带着数据线受外力过大,被我人为损坏,只剩了铜接触点,塑料支撑部分断裂脱离了,见图,

如何修复,各位大师有何高招,请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小心用502把断掉的粘上就可以,我粘过

网友:
找个坏硬盘,把接口换下就行了

网友:
楼主你太有材了  这样都可以搞得坏  那铜片为何不一起搞掉
只能换接口了 可能要用到锡炉之类的设备  或许你没有这玩意

网友A:
那两个接口是连一起的必须要一起换,需要使用风枪和电烙铁哦,不知楼主有没有这些设备,

网友:
没法修哟,只有把接口换了。

网友:
找块坏硬盘把接口拆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接口是连一起的必须要一起换,需要使用风枪和电烙铁哦,不知楼主有没有这些设备,

有吸锡泵,没热风抢。

网友:
能搞定就行了,吸锡线也行,吸锡棒没用过也没见过,

网友:
要不找个坏硬盘,把电源板拆下来一起换了吧。

网友:
到专业店换个接口就行了

网友:
买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C:
北京老汉的意思很明显想自己搞定  去维修点对他来说就有点勉强了, 对于你这种只有简陋工具的 也有简陋的办法 直接把金属片 跟数据线焊到一起就ok了 外面涂上热熔胶固定绝缘。。 还有一种更笨的办法就是找些大街上发的 妇科男科会员卡 打磨一下 剪下一块也可以用的

网友:
换个接口就好了啊

网友:
只能找个接口,取下来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吸锡泵,没热风抢。

那就掺了  没有工具怎么做 啊

网友:
换接口,要风枪帮忙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京老汉的意思很明显想自己搞定  去维修点对他来说就有点勉强了, 对于你这种只有简陋工具的 也有简陋的办 ...

这样也太绝了。。。。只要能好管他什么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京老汉的意思很明显想自己搞定  去维修点对他来说就有点勉强了, 对于你这种只有简陋工具的 也有简陋的办 ...

“……直接把金属片 跟数据线焊到一起就ok了 外面涂上热熔胶固定绝缘。。 ”
好!就采用这个办法了。

网友:
飞线吧,一看就知道是做二手生意的,固定好只要不出问题,客户只要好用也不会找你!
你说啊对`〉?

网友:
咱不是买卖人,用户,爱好动手。

网友D:
垫厚点的塑料卡片  剪成和接口一样宽  反正硬盘 固定住有不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垫厚点的塑料卡片  剪成和接口一样宽  反正硬盘 固定住有不动啦

此方法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线固定好,连线一起给客户

啊!这是我自己的硬盘。

网友F:
实在不行直接换电路板呗 笨     拧几个螺丝  多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行直接换电路板呗 笨     拧几个螺丝  多简单

没有电路板,又想少花钱的方法。

网友(2012-04-28):
可以狠一点,不换接口,直接剪断数据线,焊接到硬盘主板上

网友:
直接去坏盘拆个,或者去买个几块钱而以,真正不行就换板了

网友G:
找根sata线  从中间截开  直接焊上去就行了   我有个硬盘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根sata线  从中间截开  直接焊上去就行了   我有个硬盘就是这么用的

谢谢指点!

网友H:
有接口换接口,没接口就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接口换接口,没接口就飞线吧。

直接换电路板,没板就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