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不加电通病

楼主(2012-03-28):
DELL D400不加电上可调待机0.11太高了   拆开一看    图上面显示123  的那个三极管D72击穿短路 ,拨掉也短。阻值为1欧,拨掉IO就不短了 阻值为223欧, IO是BGA封装的  然后换了个IO  SMSC LPC47N254-AAQ跟D72还阻值正常  插上可调0.06还是高  然后用原装适配器  一插 IO  跟D72都烧了   这样无语了 换了三个IO    另两个一装上去就不行 可能是买的不良品  现在也不知道   是不是买的三个IO全是坏的    各位有碰到吗  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没见过 是不是有地方短路的了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这机器还没看到过

网友:
学习了,是不是通病还真不知套没修过着机器,呵呵

网友:
估计LZ在焊接IO时,把其它地方短路了,仔细观察下可能有所发现

网友:
楼主换上的D72是找的什么换的?

D72明显是二极管

细心

网友:
最怕这种总烧东西的

网友:
检测一下各个电阻值,肯定有一个值大了。

网友:
主板应该有短路地方,楼主应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先排除短路在插电测试呀

网友A:
楼主在查查IO的条件啊,看看其他的有没有烧

网友:
三极管D72击穿短路 ,拨掉也短。阻值为1欧,拨掉IO就不短了 阻值为223欧
    什么意思呀???? 我想问一下三极管有没有坏呀!(D  一般表示二极管)

网友:
D72   是三极管  我找D600的料板上换的
是PNP的   这个换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查查IO的条件啊,看看其他的有没有烧

IO旁边没短了  刚开始短  今天又订了三块回来  换上去不短了  就是待机0.06  还是高了   南桥我都换过了

网友:
有可能网卡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查查IO的条件啊,看看其他的有没有烧

其它的没有烧  这个现在快修好了     昨天D600的跟这个故障差不多   现在差芯片  订的还没到  到了 给大家结果

网友:
D72我的记得是二极管啊,后面两个脚是通的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的没有烧  这个现在快修好了     昨天D600的跟这个故障差不多   现在差芯片  订的还没到  到了 给大家 ...

恩恩,那这个修好了,也和我们说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不用原装适配器是烧机器,二极管是在的内存槽下面的那个吗?

网友:
王楼主 把结果   发上来

网友:
是D600还是400,修机到现在,还没遇到过D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