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管旁一电容爆烫。造成老蓝屏,死机,花屏

楼主(2012-03-28):
主板型号:LENOVO的L-VK8M890G(M2VLE-RH)
顾客叙述:老蓝屏,死机,花屏
目测:CPU滤波电容6个被人换过,成3300/6.3的了

尝试维修:加焊VIA北桥,依旧。。

有回归CPU滤波电容处,发现最下面的电容爆烫。索性换掉成3300/16依旧。。

有的时候不开机,MOS管CPU电压只有1.15V,正常开机可以到1.35V..
什么会造成电容烫手呢?

网友:
电容电压肯定不够啦!!一般都是16V的

网友:
6.3的应该足够了  应该是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电容是否有杂波 查其来源 有可能供电不良了

网友:
耐压16伏的电容还烫手?正负极反了吧!

网友:
新手不明白,
电容反了还能开机吗?
应该不能吧!

网友:
还有其它地方发烫吗?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听说北桥边上两个场管和电容,爱坏

网友:
场管的问题吧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吧,看看PWM芯片的工作频率,还有就是电感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