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CQ43显示20分钟后有规律掉电

楼主(2012-03-28):
如题 求助 接客户机器 康柏CQ43 版号646179-001  机器未过保   显示20-30分钟后有规律掉电 系统硬盘都换过 散热电压一切都正常  机器使用不到半年   没敢动手  上论坛来求助了   还请各位师傅给个思路   刚做完系统后可以坚持开几个小时  再次开机又半小时内掉电了  全盘格式化后做过系统  问题还是未解决

网友:
用正常安装版,用官网的驱动试试,感觉上是驱动有问题或者GHOST系统的问题!做完系统,把机器的休眠,硬盘监视啥的都关掉!

网友A:
可以确定不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换个系统继续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确定不是系统问题了

那你就查查温控这一块的电路!

网友(2016-06-15):
检测一下温控电路或者看一下有没有进水腐蚀

网友:
这CQ43都是古董级的了 使用没半年???

网友:
看看是不是NEC大电容的啊

网友:
有保修的最好别动,除非客户承诺放弃保修

网友:
求助4年了,弄好没有

网友:
测电容!!!!!!!!!!!全板的电容!!!

网友:
  那就刷BIOS

网友:
相同故障求助 4年了· 搞好没有 ·朋友

网友(2016-07-15):
显卡吧应该或是升级

网友:
这毛病不好查啊 ,先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半年的机器,楼主还是让客户交给售后吧

网友:
REPLACE FAN OR AIR VENTILATION DUST ....CPU FAN ...CLEAN

网友:
进pe会掉电嘛

网友:
定时掉电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