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掉电

楼主(2012-03-28):
联想e43a开机掉电,电流能到1A多,就掉电了。
显卡的vgacore电压图纸中标1.0V,但是测才0.79V,不知道正常嘛?对地阻值为0.006。

我看他们说显卡0.79V是正常的,这样的话是哪里坏了,给个思路啊。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7264

网友:
其它电脑都正常……给个思路啊。大哥。

网友:
这个显卡核心电压正常吗?

网友:
显卡坏了吧,短路吧,换一个。。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呢

网友:
打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对地阻值.005也算正常啊

网友:
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不对,对地,把显卡取了,开机

网友:
阻只低正常,供电有点低,先看看供电管子,电感IC,你加电到电感上1V,烧一下看有没有大电流没有显卡应该是好的

网友:
我看他们说显卡0.79V是正常的,这样的话是哪里坏了,给个思路啊?

网友:
等一下,个给大哥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