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不触发求教。

楼主(2012-03-28):
板子是华硕代工的SPDEEY板子,按坛子里的一些帖子,先查+3VO,+5VO,均为0V,于是找+3VAO,+5VAO,电压正常,+3VA 正常,+3VA_EC   +3VACC   +3VPLL  EC_RST# 有3.3v,VSUS_ON也是3.3V,应该是正常的吧,按道理应该会出3VSUS,5VSUS,12VSUS,3VO,5VO,但测下来3VSUS只有0.18V,5VSUS为0V,这样就没有什么思路了,请问接下来该怎么找下去啊。。

网友:
今天没事,接着查了下,ENBL 有,12Vsus有,放了一下,下午接着看,心血来潮量了下5VSUS待机电感对地阻值,发现为0,大短路,但是,我找不到在哪短的,周围的二极管,电容,MOS都拆过,PS51020拆过,对地还是0,有路过的高人指点一二啊,本人还是没啥思路

网友:
自己再UP一下,没人回就算了。。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发一个出来吧,我的也是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