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2G U盘找不到盘符,通电发烫

楼主(2012-03-28):
金士顿2G U盘(DataTraveler)找不到盘符,通电后MW6208E芯片发烫,请高手指点,本人第一次维修U盘,谢谢!

网友A:
发烫就坏了,发热是正常的。把f拆了。另做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烫就坏了,发热是正常的。把f拆了。另做个就行了

这个芯片供电是多少?我没找到参数,会不会是电压过高?

网友:
MW6208E芯片,是什么芯片,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B:
曾遇过发热情况:
1.电流过大,致二极管必热.
2.内存几个脚位短接,致发热非常.
3.2.0版本用在旧电脑上(仅支持1.0)U盘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遇过发热情况:
1.电流过大,致二极管必热.
2.内存几个脚位短接,致发热非常.

2.0版本的问题到不存在,因为过去一直在这台主机上用的,电流我可以量一下,但没有这个芯片的参数,不知道怎么对比?

网友:
主控烧了吧!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短路,还有就是控制IC坏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对U盘硬件方面不太懂,在坛子时来学习来了

网友:
换MW6208E芯片。

网友:
换8209芯片业行,但建议去买个主控主板,把闪存焊上去,重新量产

网友:
应该是储从芯片坏了

网友:
主控挂了吧,打下主控边上的电容对地值看看

网友:
呵呵,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后来人家说U盘式假的,8G的修好之后变成4G的了

网友:
储存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