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28):
故障现象:显示器能正常打开显示 1分钟后 有明显的焦臭味。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电源高压一体板有明显的烧焦痕迹(有图为证),显示器是HP22寸的 LED (版号4a.0TM02.A00   E162032 VOL.3) 另一面有一个元器件炒焦  看不清是什么东西(判断为电阻(阻值多大 不知道)),开始以为高压板坏了,就改高压板吧 改好后 故障依旧,仔细观察发现灯管接口有打火现象,加焊元器件还是不行,剩下的只能在拆屏了(风险大啊)拆开后才发现灯管接口漏电灯槽都烧焦了,换灯管后故障消失 显示器一切正常。
心得:在故障没有完全排除前   别轻易加电啊,烧掉的东西 就是钱啊 还容易把故障

扩大

网友:
维修必须考虑周全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会保护的吧?怎么没保护呢?

网友:
  哥   您的“LED"   的灯管是咋换的?

网友: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电源高压一体板有明显的烧焦痕迹(有图为证),显示器是HP22寸的 LED
请问您的LED灯管是怎么换的呢?

网友:
还看到双灯小口的接口,对LED感觉奇怪

网友:
就是又说是LED的又说换灯管

网友:
恐怕是LCD

网友:
呵呵  打错字了  是LCD撒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