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MX/S主板插话筒的孔变成插音响的孔了

楼主(2012-03-28):
华硕K8V-MX/S主板客户送来是外接音响没有声音,我外接一个USB声卡用半小时后被烧坏了发光二极管,测量声卡芯片的1、9针有3.3V ,25、38针有5V,独立的24.576MHZ晶振用示波器测量也有正常的波形。结果只能从坏主板上拆一个同型号的声卡芯片换上,但奇怪的是换上原来红色插话筒的孔要插音响可以响,原来绿色插音响的孔不能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请老师指导下好吗

网友:
进入控制面板音效控制界面看看能不能更改。

网友:
你装一个8声道就OK了,
可以调的

网友:
不是那个绿的吗??

网友:
接口也换了吧`!反正料板上面多的是。还有控制面板可以修改输出孔,为什么不用前置呢`!只要好用就好了哇~!

网友:
设置可以换的,你想哪个接口输出都行

网友:
是不是驱动没有装好,换一个驱动看一下

网友:
接口坏了吧

网友:
原来换了声卡芯片之后也要重新到官网下载声卡驱动更新一下就OK了,还是谢谢楼上兄弟们的指导!

网友:
我遇到到一次,一台没有前置接口的旧机箱,拆下主板,换了一块双核CPU的品牌机主板,结果后置音频没输出,后来发现品牌机的原机箱前置音频插口,用的5线插座,前置口插上插头,就断开后置音频插口的输出了。只好找俩跳线,在主板上短接,后置音频座输出才正常。

网友:
对于华硕的主板,无语了。问题真多,我的F1A55 -V PLUS 温度高达75度。妈的

网友(2012-08-29):
驱动问题,我遇到过新版驱动不行,必须用老版的

网友:
这个到asus的官方网站下站对应主板的驱动,看芯片应该是soundmax的声卡芯片

网友:
换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