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项注册表禁用+解除注册表连环套

楼主(2012-03-28):
30项注册表禁用+解除注册表连环套
30项注册表禁用
注册表找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
Explorer".
1.新建二进值NoDriveTypeAutoRun,设置键值b5,00,00,00,为禁用光盘自动运行
2.新建键值dword键值为EditLevel 设置键值为禁用开始菜单中程序上的水平线
.新建二进制值
键值NoStartBanner,设置键值为01,00,00,00,禁用单机从这里开始动画箭头
4.新建dword设键值为NoFavoritesMenu,设置键值为禁用开始菜单中的收藏夹.
5.新建dword键值NoRecentDocsMenu,设置键值为1,禁用开始菜单中的文档.
6.新建dword键值Nofind,设置键值1为禁用开始菜单中的查找.
7.新建dword键值NoRun,设置键值1,为禁用开始菜单中的运行.
8..新建dword键值NoLogOff,设置键值为1,禁用开始菜单中的"注销.
9..新建dword键值NoClose,设置键值为1,禁用开始菜单中的"关闭.
10..新建二进制值NoRecentDocsHistory,设置键值01,00,00,00,不保存新近打开的文档历史
记录
11.新建二进制设置键值为退出时自动删除运行查找中的历史记录与题一起
设置自动清除新
近打开的所有文档的历史记录
12.新建dword键值NoNetHood,设置键值为1,禁用开始菜单中的网上邻居.
13.新建dword键值NoInternetIcon,设置键值为1,禁用IE浏览器图标
14.新建dword键值NoSaveSettings,设置键值为1,禁用退出时保存设置锁定桌面
15.新建二进制键键值Nodrives,设置为01,00,00,00,禁用驱动盘设置为ff,ff,ff,ff禁用
所有驱动器
16.新建dword键值NoFileMenu,设置键值为1,禁用"我的电脑资源管理器及我的文
档中中的文件
菜单
17.新建dword键值NoActiveDesktop,设置键值为1,禁用显示属性中的Web"选项卡.
18.新建dword键值NoChangeStartMenu,设置键值为1,禁用在开始菜单拖放快捷菜单
19.新建dword键值NoViewContextMenu,设置键值为1,禁用右键快捷菜单.
20.新建dword键值NoTraycontextMenu,设置键值为1,禁用任务栏日快捷菜单
21.新建dword键值NoDesktop,设置键值为1,禁用桌面上的所有图标选项
22.新建dword键值NoAddPrinter,设置键值为1,在打印机文夹中禁用添加打印机
23.新建dword键值NoDeletePtinter,设置键值为1,在打印机文夹中禁用删除打印机
24.新建dword键值NoPrinterTabs,设置键值为1,禁用打印机属性中的常规和详细选
项卡
25.新建dword键值NoSetFolders,设置键值为1,禁用设置中的控制面板和打印机
26.新建dword键值NoSetTaskbar,设置键值为1,禁用设置中的任务栏属性和开始菜单
27.新建dword键值NofolderOptions,设置键值为1,禁用设置菜单中的文件夹选项
28.新建dword键值NoSetActiveDesktop,设置键值为1,禁用设置菜单中的活动桌面
29.新建dword键值NoWindowsUpdate,设置键值为1,禁用设置菜单中的WindowsUpdate选

30.上述第25.26.27.28.29五项全部禁用后则可以在开始菜单中删除设置选项
解除注册表连环套
第 1 页
30项注册表禁用+解除注册表连环套
计算机启动后自动打开一连串的网页并限制对主页属性窗口的修改等让他很是苦恼笔
者快速地赶到修
复了机器若问是如何妙手回春请听我细细道来
亡羊补牢
1 解开被禁用的注册表
执行软盘中的unlockreg.reg 文件此文件是用记事本建立一个以REG为后缀名的文件
文件名可自定义
内容如下
REGEDIT4
空一行[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
m]
"DisableRegistryTools"=dword:00000000
要注意的是在REGEDIT4 一定要大写如果你是Windows 2000或Windows XP用户请将
REGEDIT4 写为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且后面要空一行并且REGEDIT4 中T
和4 之间一
定不能有空格否则
注册表解开了下面就要对症下药对注册表进行修改了
2 解决IE属性主页不能修改
打开注册表展开注册表到
HKEY_USERS\.DEFAULT\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Control Panel下
将homepage
的键值由原来的1 修改为0 即可或干脆将Control Panel 删除就可以了!
3 修改IE的标题栏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在注册表中找到以上两处主键将其下的Window Title 主键值更改为Microsoft Inter
net Explorer 即

4 IE默认连接首页被修改
被更改的注册表项目为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Start Page将键
值修改为自己喜欢的网址即可
5 删除自运行程序
打开HKEY_CURRENT_USER\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sion\ 及\HKEY_
第 2 页
30项注册表禁用+解除注册表连环套
LOCALMA
CHINE\Software\Microsoft\ Windows\CurrentVersion\ 在其下的RUN文件夹中有许多W
indows启动时便开
始运行的程序但是在菜单开始/程序/启动中却找不到把自运行程序删除就可以了
6 右键菜单中的网页广告
将注册表展开到HKEY_CURRENT_ 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enuExt 在
IE中显示的附加右
键菜单都在这里设置常见的网络蚂蚁和网际快车点击右键下载的信息也存放在这
里只需找到显示
广告的主键条目删除即可
7 启动时的提示窗口
这个设置其实与IE无关而是Windows的登录提示窗口不过最近有些网页对它动上了脑筋
在这个窗口里做广

受到更改的注册表项目为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
ion\Winlogon在其
下被建立了字符串LegalNotice-Caption 和LegalNoticeText 其中LegalNoticeCa
ption 是提示框
的标题LegalNoticeText 是提示框的文本内容这就使得我们每次登录到Windows桌面
前都出现一个提示
窗口显示那些网页的广告信息
8 恢复运行选项
在注册表中展开至HKEY_USERS/.DEFAULT/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
icies/Explorer
在右侧栏中将NoRun 的键值由1 修改为0 即可或者将NoRun 删除也可
经过一番辛苦的修改完全解除了某些网站上的恶意程序对系统的限制可是如果不小心又
访问了该网站岂
不是又重蹈覆辙其实你可以在IE中做一些设置以便永远不进入该站点打开IE 点击
工具Internet选
项内容分级审查点击[启用]按钮会调出分级审查对话框然后点击许可站
点标签输入不
想去的网站网址按[从不]按钮再点击[确定]即大功告成
防患未然
上面的解决方法乃下策要想不发生类似的情况上策是加强预防对于预防的方法笔者提
如下几点建议
1 要避免中招关键是不要轻易去一些自己并不了解的站点特别是那些看上去美丽诱人的
网址更不要贸然前
往否则吃亏的往往是你
2 由于该类网页是含有有害代码的ActiveX网页文件因此在IE设置中将ActiveX插件和控件
第 3 页
30项注册表禁用+解除注册表连环套
Java脚本等全部
禁止就可以避免中招具体方法是在IE窗口中点击工具Internet选项在弹出的对
话框中选择安全
标签再点击自定义级别按钮就会弹出安全设置对话框把其中所有ActiveX插
件和控件以及Java
相关全部选择禁用即可不过这样做在以后的网页浏览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一些正常使
用ActiveX的网站无
法浏览有利就有弊你还是自己看着办吧
3 建议安装Norton AntiVirus 2002 V8.0杀毒软件此软件已经把通过IE修改注册表的代码
定义为
Trojan.Offensive 增加了s cript Blocking功能它将对此类恶作剧进行监控并予以拦

4 既然这类网页是通过修改注册表来破坏我们的系统那么我们可以事先把注册表加锁禁
止修改注册表这
样就可以达到预防的目的不过自己要使用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exe该怎么办呢因此我
们还要在此前事先
准备一把钥匙以便打开这把锁
加锁方法如下
展开注册表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
System下新建一
个名为DisableRegistryTools的DWORD值并将其值改为1 即可禁止使用注册表编辑器R
egedit.exe
5 对Windows 2000用户还可以通过在Windows 2000下把服务里面的远程注册表*作服务R
emote Registry
Service 禁用来对付该类网页具体方法是点击管理工具服务Remote Registry
Service(允许远程
注册表*作) 将这一项禁用即可
6 升级你的IE为6.0版本可以有效防范上面这些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