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电源有待机电压+5V,短接绿线无法启动故障!

楼主(2012-03-28):
手头有个长城ATX电源,PWM控制电路是AS 339和AZ 7500组合,坛子里查得AZ7500和494是可以通用, 测得有5V的待机电压,但短接绿线和地后,不能启动,没有输出电压,不短接绿线的时候,测得7500 4脚电压:3.84V;8脚电压:1.74V;11脚电压:1.96V;12脚电压:7.96V;短接绿线后,4脚电压为:0V;8脚:1.24V;11脚:1.33~1.38V跳动;12脚:8.28V;请问大家,我该向哪个方向进行检修!(在旧板子上拆了一个7500更换过,结果故障依旧)

网友:
没有人来帮帮我呀,自己顶哟!

网友:
是的,高人来啊,非正式会员,在电源版块不能发贴哦!

网友:
哈哈,刚刚开心的看到,我也是小小白了,正式会员!开心中

网友:
检查待机电源12v输出端到AZ7500 12脚之间的电路。或者输出电路的电容和整流管有没有异常,主开关管前面的驱动三极管都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7500的8、11脚相连的推动三极管(C1815或C945),7500的8、11脚电压正常应该是一致,主开关管要测、12脚的供电不正常也查一下,通电测试最好串接60W灯泡

网友:
谢谢,正在测试中,有问题,继续请教!

网友:
电压现在一般是不修的,直接换了。

网友:
呵,是的,不过手头从客户那里换下来几个电源,都是长城的,丢了怪可惜的,感觉如果问题不大,能修好的话,还是挺不错的,而且,个人爱好,也可以学习一些知识,修好后的成就感,非常美妙!~

网友:
建议换个新的试试之后再作评价来,

网友:
什么换一个新的?

网友:
w修吧,爱好,就是费时..不值工钱的

网友:
赞同楼主  爱好万岁  成就感非常美妙  只有喜欢它的人才能体会的到

网友:
直接换一个新的 电源就可以了。。。没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
不知道你上这注册干什么来的,这是讲维修的网,能修的为什么要去换新的呢?同楼主所说喜欢、爱好自己成功的感觉又会是买新的能买来的吗?

网友(2012-07-15):
先是主fet 保险丝 然后是二次侧的肖特基 电容

网友:
12脚电压低了点,换个滤波电容,主开关管及周围的电容、电阻也要查一下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说说进展如何??

网友(2013-07-27):
补充一下,7500 12脚电压正常下是10~40V,此有些偏低了,应检查VCC电路部分。

网友:
搞定了没??

网友:
肖特基 电容

网友(2013-10-08):
楼主修好了吗?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A:
楼主说一下进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