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接屏不显,外接也无显,电流正常

楼主(2012-03-28):
今天接了个机器Y450 显卡N10M-GS-B-A2 ,机器摔了一下 ,外观没什么损坏。电流是0.7-0.8-0.9-1.0-0.9-1.0-1.05  ,不动了,键盘灯一闪应该是亮了,但是 就是没显示 。因为仔细看没有掉件变形的。所以根据现象选择则和更换显卡,更换改良显卡之后电流 一样跑。现在没有思路,有人说 电流征正常刷BIOS,但不知道 对不对。在线等~~~~~~~~~~~~~ 对了我还上过检测卡,跑马上00   2几  4几 停几秒 然后A2 不动了

网友:
北桥动过没?

网友:
现在我只换过 显卡  别的地方没动过

网友:
看看内存槽有没有摔的空焊

网友:
内存 看电流 看检测卡 内存都过了

网友:
盲焊吧。。。。。。。。。。。。

反对楼主: 3.7 同意楼主: 4.0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哦。

网友:
“”“[已解决] 已解决:联想Y450开机不显示,诊断卡跑到55的维修过程。”“”
这篇帖子也是差不多  但他修的地方时南桥,还有人说电流正常先刷BIOS  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加焊北桥,若不显再刷bios

网友: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4

网友:
不负责任的行为

网友:
电流正常有可能是北桥不认显卡的原因,加焊北桥吧

网友:
我现在刷了个BIOS 现象依旧

网友:
先刷biso 不行再旱桥

网友:
学习学习{:soso__11209849572829076512_3:}

网友:
焊哪个桥啊  北桥还是南桥

网友:
因为是摔过的 机器虽说没怎么壳没怎么摔坏  但是 是不是 有可能摔掉点了 (BGA芯片)那就把北桥拿下来呗、

网友:
我感觉和BIOS没太大关系  摔的机器之前是亮的  怎么能摔一下把BIOS程序给摔丢了呢  呵呵    还是考虑考虑大的芯片  北桥  拿下来看看   有的摔的机器  你看表面没痕迹  如果亮机摔的很有可能把  焊盘给带下来  造成空焊     这种板子不是很好修

网友:
理论上因该是信号没出来

网友:
听论坛大神们说,摔过的,北桥很大嫌疑的.

网友:
接键盘看大小写灯有没反应,有反应才该是显示了,没反应说明没显

网友:
我只知道SL400 跑2A是显卡,Y450的显卡也很容易坏

网友:
最好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件 如果没有 就旱桥 摔过的机子 水知道那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
这机器应该桥下边掉点了吧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先排除下

网友:
我BIOS 刷过 显卡我换过 北桥我加焊过 现象依然一样 那我现在还应该 做什么

网友:
看显卡背面的电容 电阻 加焊一遍

网友(2014-06-28):
A2特别难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