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机器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2-03-28):
前几天接了个机器,不开机,本来是CPU挂了,换了个CPU可以开机了
新的问题来了,装不了系统
U盘启动没用,用光驱也是启动不了
在BIOS 下能看到U盘和光驱,就是启动不了
在别的电脑倒好了GHOST  ,放到这个机器还是启动不了系统
我估计会不会是南桥挂了啊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键盘去掉,,,,,,,,求求你

网友:
用外置USB光驱,或者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三星有的有什么保护,得按哪两个组合键才能进入,才能安装系统

网友:
U坏了还是怎么了,型号对么

网友: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可能内存有点问题吧,最好换下试试。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那你有设置第一启动为那什么吗,第二启动之类的

网友:
最终极的方法 把硬盘下了挂台式机上 装系统 装好后把显卡卸载 再装本上 自己去认驱动就好了
我以前遇到个索尼就这么搞定的  新机器日本买回来的 没装系统  各种方法都没搞定 最后上面方法搞上了

网友:
bios问题啦 刷刷

网友:
还真是BIOS 问题,刷了3次
第一次刷爆了,第二次芯片不对,
又找了一个终于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