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屏是什么原因,驱动板换过了

楼主(2012-03-28):
(图片)

网友(点评):
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屏坏掉了...

网友:
多半是屏挂了

网友:
把原来换下来的驱动板上的几个芯片出来那个最大的 其他的换到新的驱动板上  此之前先量下屏供电 保险电压有多少?

网友:
是不是模组坏了,还能不能修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坏了。可以检查下屏上面的电路

网友:
有时候出现评出驱动板不配套,飞利浦居多~!

网友:
屏挂了嘛,跟驱动板没关系,可以看看屏电路板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下,确定是哪儿坏了,才有办法哈。

网友:
还不太明白,勉励一下自己。

网友:
屏上的问题要修屏

网友:
可能是屏芯片不行的。加焊一下屏主芯片看看

网友:
经确认,屏挂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程序不对啊,还有屏连接线配套不

网友:
屏坏了          不用想了

网友:
屏电路看了吗?如果没事就是屏坏了

网友:
你换个屏看一下、如果换屏是好的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我手上也一台类似屏幕,换屏后OK,建议楼主考虑换屏。。。。。。。

网友:
屏电路看了吗.多半是屏挂了?

网友:
屏挂了 就算不是 也遣送回去